P4板北桥供电管发烫

楼主(2007-06-12):
P4板北桥供电管发烫,原来两个并联15N03管烧了,换好的同型号管后1.5V电压正常,试机有图象,诊断卡可以跑完,但是管子发烫厉害不敢试机太久,怀疑管的问题再换两个75N03管试机还是一样发烫,。不知道那出问题?

网友:
如果是这样最好折下来,测一下这个管子的三个点的对地电阻了,不要老是换,可能是短路了,不是很严重的那种,所以可以开机,不过可能不久又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这样想,1.5V对的二级值55欧 ,就不知道1.5V除了给北桥电压还给那些供电??

网友:
几组管子同时换!参数要相同

网友:
换一下和G极相连的元气件

网友:
我遇见很多这样的板子了,换了很多东西都不见效,而且,发现有些正常的板子这个位置也是很烫,可能是正常的把,我怀疑本身设计有问题或者桥先天性有毛病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行啊,在试机中发现1.5V有所下降1.1V。查不出那有轻微短路现象,会不会北桥(先前换好管子开机有图象,除了管烫没其他现象),看招了5555555555555555

网友(2007-11-06):
加个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