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反映慢的问题

楼主(2007-06-12):
一块266的,系统明显反应偏慢,新装的系统,就像中了病毒一样,干什么都反应迟钝,是不是时钟有问题呢

还有一块651的,作系统复制文件极慢,用ghost,本来正常4分钟的事,显示要80分钟完成,已排除硬盘,内存,数据线的原因,肯定是主办的事,原因在哪里呢

网友:
网卡的嫌疑比较大,还有你在bios把cpu cache不小心关掉,cpu散热。还有驱动有问题。暂时就想到这些。

网友:
要打开CPU的二级缓存!如打开可换CPU试一试!另外还有IDE 的工作模式 打开DMA

网友:
32.768换掉.

网友:
换个光驱,拿张好碟,装个原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