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时钟IC :RTM560-50的定义图~

楼主(2007-06-12):
RT,我查了所有能查的网站,就是找不到,谁帮下忙,谢谢.

网友A:
说实话我没真正碰到时钟IC坏的情况过,一般问题出在供电和SMB这两条管理总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没真正碰到时钟IC坏的情况过,一般问题出在供电和SMB这两条管理总线上.

的确是,我试过了,时钟少了2.5V的供电,另外一块相同的板上,这个2.5V的供电是由一个三端稳压管提供的.但是我怎么找也找不到该管和时钟IC相连的线路,应该是做在夹层内了,测试管子的输出端有2.5V,直接飞了条线过去.

还有,我之前以为是电容漏电,把该线路上的电容都拆了,飞线过去后,CPU的时钟电压不稳定,而且偏低.测试卡时跑00.时跑C1,是那电容的问题么?

还有,SMB是不是连到内存那两条总线,具体由谁提供的,都连些什么设备呢?

网友:
不是吧,跑电路还跑不出来是连到哪里去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