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对修主板的人需要资料

楼主(2007-06-13):
SD内存的关键测试点,
SD内存呢,在插糟上有两个隔断,它的这个测试点怎么去看法,两个短糟在上面,长糟在下面,的底视图。
SD内存呢,它有四个时钟,每一个时钟呢,都是,由时钟芯片通过来的,其中呢,第三隔断的第一针是时钟1,工作电压呢是1.1V~1.6V,

第三隔断的第20针,也就是说倒数第三针,是时钟2,第三列的到数第三针,是时钟3,第四列的第三隔断的第一针,是时钟4,这就是说内存上的一些关键测试点

它的供电呢,是第二列的最后一针,供电是3.3V,SD内存呢供电是3.3V,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它的供电管呢,一般都在内存的附近,
最后要讲的是,如果主板上呢有两个时钟芯片,这些时钟,也就是说SD内存的这些时钟,没有晶振相连的,由没有晶振相连的时钟芯片提供。

DDR内存的关键测试点,它是短糟在上,长糟在下的底视图,第一列的第九针,是时钟1,工作电压呢是1.1V~1.6V,第一列的第二隔断的第十九针,是时钟2,同样,工作电压是1.1V~1.6V,第二列的第九针是时钟3,第二列的第二隔断第十八针是时钟4,第二列的最后一针是1.25V负载电压,或者叫做辅助电压,这个电压呢也是由内存插糟旁边的这些供电管为它提供的,

第三列的第一针,2.5V各别主板呢是3.3V,这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供电,第三列的第二隔断的第四针时钟5,第四列的第二隔断的第四针时钟6,DDR内存呢它一共有6个时钟,所有的这个工作时钟呢它的工作正常驻与否,只要测它的工作电压,1.1V~1.6V的工作电压,

最后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P4主板中呢有一个时钟芯片,这些时钟呢,由北桥提供,如果有两个时钟芯片,由没有晶振相连的时钟芯片提供,工作电压1.1V~1.6V,那么说如果以后出现这个供电不正常,大家怎么去检修呢,供电测试点测出来的这个电压不正常,那么这时候呢,大家只要找与之相关的供电管。大家可以看,它的供电呢,就集中在内存插糟旁边,非常有规律,大家可以用万用表测它的输出极电压是多少,即可判断这个供电管是否正常,供电管的这个控制极呢,都是由旁边这个放大器来进行控制的,这是主板上的一个常见的电路方式。

还有呢,你看这个时钟芯片,这个时钟芯片它是为SD内存提供时钟的,也有时钟呢它是专门为北桥,内存提供时钟的,另外呢,还有内存旁边密密麻麻的排阻,小电阻,还有呢小排容,这些都是传输数据的一些小元件,正常的时候呢,这些小元件都与内存底部的这个地址线数据线相连。同样呢,刚才讲的这个AGP插糟,还有这个PCI插糟,它们旁边的这些小排阻呢,都是走的数据线,地址线,
那么这里有一个测试规律,咱们可以通过测这个插糟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或者说测它们的具体数据复合线,即可判断呢控制器,或者总线上一些故障,它们的相同之处就是说,查这个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对地数值,基本上都是相同的,误差呢不超过15欧左右,

比如说内存现在不可以使用,它的供电正常,时钟也正常,那么这时候呢,它还是不工作,排除插糟内部氧化,还有内存条本身有坏。这时候就要修总线故障,也就是内存总线,内存控制器呢,又集成在这个北桥内部,那么咱们只能通过地址线和数据线来判断北桥本身有没有问题,或者总线上的这些小元器件有没有开路,短路的现象。那么在判断出这个小的元器件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那么总点的检修北桥的一些供电,还有北桥的这个时钟,北桥的这个时钟是由时钟芯片为它提供的,所以呢,咱们在维修这个主板的时候呢,这种关连性一定要强。

370主板的关键测试点,

怎么来测这个370主板的关键测试点呢,它呢是缺针的地方朝左底视图,CPU插座有两个缺针脚,缺针的地方朝左,两个缺针朝左底视图,

第二行的第二针是主供电脚,它的主供电呢是1.465V~2.0V。复位信号,RESET复位信号,从供电脚,从第二行第二针的供电脚往下直接数八针,第八针是RESET复位信号,复位信号是1.5V~0V的跳变,也就是在开机一瞬间判其是否正常,看它是否有电压跳变,

第四行的第十三针,这是它的PG信号线,2.5V,那么针对这种370的主板呢,它有一个内核电压,外核电压。内核电压呢,它是从右边第二列第五针,内核电压1.5V,第七针是外核电压2.5V,

那么还有一个它的工作时钟,三大工作条件,它的工作时钟,从右边第一列的第九针,是它的工作时钟1.1V~1.6V。它的标准的工作频率呢是66、100、133。这就是370CPU的关键测试点,

462主板的关键测试点,也就是AMDCPU的主板,

它的关键测试点呢,同样有两个缺针的地方,缺针的地方朝左,正面图,

它的供电脚呢是第二行第一针,CPU主供电1.5V~1.75V,第三行第四针,是一个复位信号,1.5V~0V的跳变,判其是否正常呢,测它在开机的一瞬间看其是否有电压跳变。
第三行第五针叫做POWS线,电压好信号2.5V,具体的电压好信号呢,产生的电压是不一样的,无论是370主板,还是462主板或者说478主板,它这个边好信号一般是由灰线或者说从电源IC产生,

第一行第十二针,是一个基准的工作时钟,14.318M赫兹,工作电压是1.1V~1.6V,基准工作时钟由时钟芯片提供,如果不正常的时候,咱们只要检修这个测试点到时钟电路之间的这个小电阻看是否损坏,

还有就是工作时钟,它的工作时钟呢就是第一列的第八和第九针,它的工作电压呢也是1.1V~1.6V,由时钟芯片提供,

第三列的第九针,和第十针,也是两个时钟,它的工作电压也是1.1V~1.6V,也是由时钟芯片呢分别提供过来的,

这就是462主板的关键测试点,当咱们CPU不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测试卡出现FF00的时候,重点所要查的就是CPU的这部份的工作条件,当某一个工作条件出现问题以后,沿着相关的电路去找出相关的损坏的元件,

478主板,也就是P4主板CPU的关键测试点,
P4主板呢,它只有一个缺针口,缺针口的方向呢,朝上,然后呢,键盘鼠标口朝下,缺针的地方在左上方, N O u)M*j5F
第二排第一针,是VCC主供电,工作电压1.5V~1.75V,

工作时钟呢是倒数第一列左边第四针,它的工作电压是0.4V~1.0V,这个呢,和其它的CPU关键测试点不同,其它的是1.1V~1.6V,

还有呢第一列倒数第五针,也是一个工作时钟,也是0.4V~1.0V,
从底下数倒数第二行,从左边第五针是一个RESET复位,1.5V~0V,在开机一瞬测其是否有电压跳变。
倒数第四行左边第五针,是一个PG信号,电源好信号2.5V,

以呢就是咱们讲的,内存插糟,PCI、AGP插糟,还有CPU等的一些关键测试点,在讲这些关键测试点的时候呢,它们都有一个供同的测试点,它们都有这个供电,时钟,复位,那么以后遇到这些设备不正常工作的时候呢,咱们重点也是在检测它们的供电,时钟,复位,咱们维修的原则呢,也是先修供电,后修时钟,最后才到复位。

那么在以后的维修中呢,大家一定得遵守这样的原则,检修主板时,当检修到供电不正常的时候呢,咱们呢重点呢就去查它的供电管,它的供电电路,象咱们的CPU供电不正常,那咱们呢就去检修CPU的供电电路,或者说当CPU的时钟不正常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检修时钟的一个工作电路,当复位不正常的时候呢,咱们呢实际上呢是检修了复们电路的一个过程,总过来说呢,咱们初学者,在维修时呢,一定要按照检修测试点来检修,然后在维修中,大家不断的总结经验,有些测试点供电呢,不用在测试点上去检测,只要呢在相应的一些电容上测到供电是否正常了,那么比如说这个内存的供电,一般呢,咱们可以在这个供电管上去检修它这个供电是否正常,直接测这个供电管的输出极电压,可以测出来他供电是否正常。或者说呢在内存插糟旁边的这些电容,这些电容呢都是起到一些滤波的作用,那么供电的电容呢也可以在它不接地的那一端测它供电是否正常。
那么CPU主供电电路呢,咱们可以在Q2的D极测它的供电是否正常,那么时钟电路呢,咱们也不用到这些插糟的后面去检测,维修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作为初学者,一定要按这个测试点去检测,熟练以后呢,咱们可以在时钟芯片外面的这些0欧姆的,或者说220、300这些小电阻呢就可能检测出这个工作电压,工作时钟电压是否正常,由于呢这个时钟发生器呢,它的电路比较单一,一般呢又是通过外围的这些小电阻呢,直接与这些设备的时钟测试点相连,所以呢,咱们只要测时钟发生器外围的这些小电阻就可判断出时钟是否正常,复位电路呢,它是在供电和时钟正常的时候呢产生的一个信号,主板上的所有这个复位信号呢,都是由南桥发出来的,那么咱们看这个复位是否正常,一是呢测这个相关设备的这个复位测试点,看它是否有瞬间的电压跳变,二是看测试卡上的复位灯瞬间闪一下的,正常情况下呢,是闪一下,如果说是常亮或不亮都代表不正常,

主板维修资料(非常实用)
维修部分
不开机故障的检测方法及顺序
1. 检查CPU 的三大工作条件
l 供电
l 时钟
l 复位
2. 取下BIOS 查22脚片选信号是否有跳变
3. 试换BIOS,查跟BIOS 相连的线路
4. 查ISA,PCI上的数据线,地址线(及AD),中断等控制线(这样可直接反映南北桥问题)
5. 查AGP,PCI,CPU座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北桥是否正常
l 供电CPU内核电压
2 场效应管坏,开路或短路
2 滤波电容短路(电解电容)
2 电压IC 无输出
ü 无12V 供电
ü 电压IC 坏
ü 断线
2 CPU 工作电压相关线路有轻微短路
2 场效应管坏了一个,输出电压也会变低
2 反馈电路无作用
2 电压IC输出电压低
l VID 0—4, (+5V电压)
2 电压IC 无输出
2 和CPU座相连的排阻坏
2 断线
l VTT 1.5V
2 供电场效应管坏
2 VTT1.5V 有对地短路
2 场效应管供电不正常
2 场效应管坏
l 时钟
2 CPU座与时钟IC 之间开路
2 时钟IC 无输出
2 和输出连接的滤波电容坏(10皮法)
2 供电是否正常  3.3V  2.8V  2.5V
2 全部无输出或一半无输出
2 晶振是否起振  22皮法是否坏
2 有供电,IC 坏
2 无供电,查供电相关线路
2 IC 坏
2 查不正常的一半供
l 复位
2 复位电压低:北桥坏
2 有电压无复位
? 北桥假焊或北桥无复位
? 与北桥相连的线路断开

2 有复位:与北桥间断线
2 无复位:查复位的产生电路

开机显示内容及相关故障判断
1. 显示显卡的资料及显存的容量
2. 显示主板的型号、出厂日期、BIOS版本内容
3. 显示CPU的主频、(外频和倍频)
1) CPU座坏
2) 跳线设置错误
3) 北桥和CPU座之间的线路
4. 内存的容量
1) 内存条坏
2) 内存槽坏
3) 北桥坏
4) 内存槽接触不良
5.  IDE接口的状况
1) 检测不到
i. 信号线及硬盘、光驱
ii. IDE 接口断针
iii. 南桥坏,断线
2) 检测错误
i. 硬盘、光驱信号线
ii. IDE接口问题
iii. 南桥坏
iv. 清除CMOS
6. 软驱
1) 设置错误
2) 信号线及软驱
3) 软驱接口
4) I/O坏
5) 南桥坏
7. 键盘、鼠标
1) 键盘、鼠标坏
2) 相关线路(排阻、排容、电感、电阻、I/O)
3) 键盘锁(CMOS、键盘锁相关线路)
4) 南桥或到南桥之间断线或短路
8. 声卡
1) 检测不到
i. CMOS关闭(清除CMOS)
ii. 声卡及晶振(没有波形电压一高一低)
iii. 供电(78L05)
2) 杂音
i. 输入端的供电滤波电容
ii. 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iii. 声卡坏
iv. 南桥坏
9. USB、COM口、打印口、游戏口
1) 接口坏
2) 供电不正常
3) 信号线有问题
4) I/O或南桥

内存相关故障判断
1. 读不到内存
? 槽坏
a) 弹片接触不好:氧化、弹力失控、开路
b) 槽短路烧坏:两针短路、损坏
? 内存相关线路:其中一个槽短路;供电;时钟;行列选     通;线路有开路;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北桥坏(多数与北桥线路有关)
2. 数码跳不完整
C0—C1—C3—C5(没有C3和C5,则相关线路有问题)
3. 内存容量报错
? 内存条坏
? 接触不好
? 插槽与北桥之间线路有问题
4. 进98后缺少字符:内存条坏
5. 进98后死机:内存条坏
6. AGP槽短路—影响北桥、内存
7. BIOS错或资料丢失
? 病毒感染
? 升级失败
? 供电不对
注:时钟IC有时也会引起不读内存
不同主板的诊断卡走数会有不同,常见的有下面3种:
1:00—C0—C1—C3—0b—0d—3d—42—6F—7F—FF
2:FF—C1—1d—2b—3d—42—6F—7F—FF
3:FF—d3—d4—0b—2A—31—3d—4E

声卡故障判断
1. 供电
        电源插座12V到78L05三端稳压器输入脚,输出正5V电压给声卡IC
2. 声卡IC 正常工作时应该发热
其中1-12脚比较重要,包括供电、晶振的两个脚、控制信号
3. 晶振
        24.576MHz,旁边有两个22PF 的小电容
? 一通电就有波形
? 进98后才有波形
? 只有电平,没有波形,电压一高一低
4. 功放
        只是把声卡输出的音频信号进行放大(功放坏会引起声小、杂音、无音)

引起声卡故障的部分问题
1. 供电
2. 晶振
3. 声卡芯片
4. 功放
5. 声卡及功放周边的小电容
6. CMOS设置错误会引起无声、装不上声卡
7. BIOS坏

显示部分相关故障判断

u ISA显卡
1. 显卡本身问题
2. 金手指
3. 插槽
4. 查ISA各脚对地阻值及相关线路
u PCI显卡
1. PCI插槽弹簧片变形、短路
2. PCI插槽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D线及控制线、与PCI 相关的线路
u AGP插槽
1. 插槽坏
2. 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D线及控制线
3. 北桥坏
4. 与AGP 相关线路(短路、开路)
u VGA集成
1. R,G,B,H,V 同步(供电)
2. 相连电阻、电感、电容(10PF)
3. 经过一个IC 或直接和北桥相连
4. BIOS错(VGA显卡资料)
5. VGA显卡占用内存,但必须插第一槽
注:1:电感替换一般大小一样即可
2:诊断卡显示部分的出错代码为 0d,2b,31
3:15PIN 显卡接口的1,2,3 分别为红、绿、蓝三个基本信号,13,14为行场同步信号

中断
IRQ0:系统计时器,负责提供CPU和总线所需要的时钟脉冲
IRQ1:键盘使用
IRQ2:可编程的中断控制器
IRQ3:com2, 一般用来连接MODEM(调制解调器)
IRQ4:com1, 一般用来连接鼠标MOUSE
IRQ5:目前为声卡使用(Soundking KCE815)
IRQ6:标准软盘控制器,是1.44MB,3.5英寸软驱使用
IRQ7:打印机断口 (LPT)
IRQ8:系统实时时钟,控制目前电脑的时间
IRQ9:电脑目前将它分配(Soundking KCE MPU-40)兼容设备用
IRQ10:目前没有连接任何设备
IRQ11:目前由PCI和AGP显卡共用
IRQ12:目前没有连接任何设备
IRQ13:由负责浮点运算器的协处理器使用
IRQ14:由Primary IDE控制器和SIS 5513 Dual PCI IDE 控制器使用
IRQ15:由Secondary IDE控制器和SIS 5513 Dual PCI IDE 控制器使用

0 (释放空间)
1 Soundkong KCE815 Sound Controller
2 标准软盘控制器
3 同1
4 直接内存访问控制器
5 释放空间
6释放空间
7 释放空间

CLK:时钟
RESET:复位
INPUT CPU:初始化
ADS:地址状态
BEO#-7#:字节使能
AP:地址偶校验
APCHK#:地址校验检测状态
.DP0-7:数据偶校验
PCHK#:奇偶校验错使能
KEN#:高速缓存使能
WB/WT#:回写/通写输入
FLUSH#:高速缓存清洗
AHOLD:地址占用请求
EADS#:有效外部地址
HIT#:命中指示
INV:无效输入
IERR:内部检验错
BUSCHK:总线检查输入
A20M#:地址位20屏蔽
PWT:页面高速缓存内存通写
PCD:页面高速缓存禁止
EWBE#:外部写缓冲器输入
M/IO#:内存/IO指示
LOCK:总线封锁
SCYC:裂开周期输出
INIR:可屏蔽中断请求
NMI:非屏蔽中断请求
BREQ:内部总线占用请求
HOLD:总线占用请求
HLDA:总线占用响应
BOFF#:总线屏蔽
FERR#:浮点数值出错
IGNNE#:忽略数值出错
SMT#:系统管理中断
SMIACT#:系统管理中断请求
D/C#:数据/控制指示
W/R#:写读指示
CBE#:总线命令和字节使能多路复合线
FRAME:帧周期信号
IRDY:主设备准备好
TRDY:从设备准备好
IDSEL:初始化设备选择
GNT:总线占用允许
SBO#:试探返回信号
REQ64#:64位传输请求
ACK64:64位传输认可
PERR:数据奇偶校验错误报告
BALE:系统地址锁存允许
REFRESH:内存刷新
LOCK:锁定信号
REQ:总线占用请求
STOP:停止数据传送
DEVSEL:设备选择
SERR:系统错误报告
SDONE:监听完成信号
PAK64:奇偶双字节校验

  新年好给穷网友们一个小礼(自制主板BIOS刷新卡)
可以用刷RT8139网卡BOOTROM的软件rtflash.exe刷主板的BIOS。网卡上的BOOTROM插座为28脚,但有32脚空位,1M以上的FLASH ROM都是32脚,需要补焊32脚的插座(或者把BIOS蕊片焊上),然后把蕊片插在网卡的BOOTROM插座里,启动计算机,在WIN98下运行“RTFLASH  BIOS映象文件”就可以了。以上是烧1M的蕊片,2M、4M的蕊片就得有所改动,具体如下:1:把BIOS文件分割为1M的小文件。2:把蕊片焊在或插在网卡上时,悬空蕊片的30、1脚,在这二个脚上另外各焊上一双向小开关,开关另外二个头分别焊在蕊片的16和32脚上(0V和5V),烧第1M时,30、1脚都接地(0V),第2M时,30脚接5V,1脚接0V,第3M时,1接5V,30接0V,第4M时,1、30都接5V,实际上也就是手动调蕊片的读写地址。每写完1M,可用RTFLASH +V BIOS文件来校验是否写得正确。
刷新程序支持的蕊片不多,只有AT29C**系列,AT49F**系列,39SF**系列,好在这些蕊片不难找。分割程序是winhex,

主板维修资料-查各关键点电压.rar  主板维修资料(非常实用).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