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569高压包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7-06-13):
如题, 谢谢大家了!
1590-01-32AS

网友A:
没有查到这包的型号,包上面还有没有别的标识? 脚的通断也报上来,还有就是这显示器用的是什么板。

网友B:
有这个包卖的呀    所以没有必要代换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包卖的呀    所以没有必要代换的嘛

正解,买到一个,装上,黑屏,调整一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查到这包的型号,包上面还有没有别的标识? 脚的通断也报上来,还有就是这显示器用的是什么板。

我都不知道你是到那里去查的,你不是在上网吗,百度一下什么都出来了,要不然上网做什么

网友(2007-10-26):
我都不知道你是到那里去查的,你不是在上网吗,百度一下什么都出来了,要不然上网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