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与红外回流焊的对比

楼主(2007-06-13):
热风与红外回流焊的对比

.全热风(HotAir)式焊接系统由于热源分布的不均匀性与PCB局部受热易翘曲的缺陷,直接影响BGA Rework的成功率
(1).热源分布的不均匀:
全热风(HotAir)式焊接方式是通过喷咀吹入热空气进行循环对流实现焊接<如图(一)>,由于局部半开放式进行热传递,与在封闭环境的回流炉相比,总存在着一部分热能泄露,造成BGA封装体表面温度分布的不均匀<如图(二)>,而表面温度的差异,直接影响到BGA焊点受热的不均匀,通过温度测试仪实际测量,BGA中心焊点与边缘焊点总是存在3-8 degC的温差<如图(三)>,这给BGA焊点焊接的可靠性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2.全红外线(IR)式焊接系统由于其自身的色敏效应和屏蔽现象使得 Rework BGA焊点难以得到保证.
(1).色敏效应
全红外线(IR)式焊接系统是采用仿真死循环路的形式来实现BGA的焊接过程,由于PCB,元器件及其引脚等不同颜色对红外辐射的吸收率和反射率是不同的.以致造成BGA的表面,焊点,底部温差极大,焊接的质量难以保证,虽然目前设备供货商采用波长为2-8uM暗红辐射器,色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仍然不能完全消除.
(2).屏蔽现象
在死循环路焊接过程中,一些较高的组件把红外辐射线挡住了,使相邻较低组件照射不到红外辐射线,高低组件受热明显不均匀,这样使得较低的BGA组件焊点难以得到保证.
(3).红外线辐射到的区域是呈圆形的.而大部分BGA是方形的.这使得BGA四周相邻的组件受到二次融锡的危害
全热风(HotAir)和全红外线(IR)式焊接系统都有其自身的优点与缺点,为了避免二者缺陷,我们推荐选择热风加热为主,红外线焊接为辅(HotAir+IR)的焊接系统

网友:
三. 无铅焊接环境:

无铅焊接环境是指在无铅焊接过程中,对无铅焊接成功与否造成决定性因素的一些周围环境。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无铅回流焊、无铅波峰焊、无铅芯片级返修过程中是否有氮气保护。

在前段无铅焊接工具一节中提到的金属物的氧化现象的产生,正是由于在焊接过程中有氧气的存在,而氮气保护正能避免该现象的发生,从而保证无铅焊料在焊接过程中,焊接质量的可靠性。

目前无铅回流焊、无铅波峰焊的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品牌之间的竞争已经从技术上转向为价格与服务方面,究其原因,就是众多无铅回流焊、无铅波峰焊的生产企业对氮气保护技术上的一致性认可。

而在无铅芯片级返修中,由于BGA芯片在近期被逐渐普及开来,由于其封装特点的特殊性,故在BGA返修技术上一直区分为两种:热风式和红外式。

热风式BGA返修工作站特点是质量可靠、焊接过程可控,红外式BGA返修工作站特点是速度快。

而在热风式BGA返修工作站中,有些产品正是提供了氮气保护这一功能,符合无铅焊接环境的基础要求。而红外式BGA返修工作站由于无铅焊时没有氮气保护,加速了芯片氧化。

INTEL公司在研发新一代计算机CPU过程中,也采用了无铅焊接工艺,并提倡了热风式返修系统。由美国OK国际集团提供热风式返修设备与INTEL公司共同研发新一代计算机CPU。(如图)

网友:
好东西,看一下,哈

网友:
眼红啊!
眼看见了还真感动啊!
老孙用过吗?

网友:
是不是说,底部用红外加热,而上面用热风的,这种BGA焊接方式最好呢?

网友:
不是这个意思,这篇玩意只是参考而已,不少都是查无实据的,热风和红外在著名厂商中都有人用,这些都是枪手的说法而已,只是针对我们自己DIY的话,红外要比热风好,因为自己DIY的话,不像上图的(图为美国OK品牌返修站的风头)做得这么好,风路难以控制,控温不好的话很容易挂了芯片,而红外升温慢,温度不会大起大落,而且有足够的时间来靠热传导来均匀温度,而且无强制风外围热泄漏也小很多,热风和红外都有做得好的,只是热风可控性差,不适合我们自己DIY,美国OK的返修台也是INTEL指定的返修设备,但用的是半封闭式热风加热,而德国爱莎则是红外加热的。

网友:
就焊接效果来说,,还在热风要好。

网友:
个人欣赏热风的         方便实用

网友:
现在好多维修部做BGA,都是用底部红外,上面热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