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是指什么

楼主(2007-06-13):
您好,我是新手,请教大家:IC是什么
主要做用是什么?
谢谢

网友:
集成电路(integratedcircuit,缩写:IC)
芯片

网友:
请教中
你可以量量电源IC的自身的供电,如12V和5V等 ,像这句话,主板IC很多,我怎么知道那个IC是是电源IC(感觉自己好笨)
怎么测量是多少V电压,和怎么判断好与坏呢?
谢谢

网友:
楼上的正解哈 IC 就是集成电路 一般来说就是电路板上面那些长方形的东东哦 好多脚脚的哈

网友:
建议楼主先学点电子基础,IC都不知道的话来论坛看了也是白看。

网友:
是的!
可以找一些关于元气件方面的书看看!

网友:
用百度也可以搜到IC的含义!

网友:
电子基础是重要 好好学习

网友:
先从基初学起。慢慢来。

网友:
楼主,你是对电路还不了解,还没有入门呀,你要先学习一点基本的电路知识呀。

网友:
哎。。。。和楼主一样的痛苦。。只学到高中的物理。。。

网友:
多看看电路基础的书 到现在 我还是在看

网友:
不要急,慢慢来吧,我刚开始也不知道,更不能理解。相信时间吧,它不但能改变一切,更能证明一切

网友:
把老张最近出版的那本书买一本认真研究,估计就八九不离十了,我也买了一本,不过还没有到货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