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盘坏了

楼主(2007-06-13):
我的ibm40g的
笔记本
移动硬盘,第一次可以找到所有的盘,也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只要你下次再用就不行了.要放上2,3个小时才可以读出来.是板坏了吗?有高手指点下怎么修吗?我的硬盘是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2000年的
笔记本

网友:
先用MHDD扫描一下硬盘

网友:
有无杂音,可能是电路元件坏了吧

网友:
我先用mhdd试下.不过我朋友说盘体没坏,是板坏了.要真是板坏了的话谁有换的吗?谢谢

网友:
看样子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 如果真不是还是最好拿去专业的维修部去维修好过

网友:
此论坛是专业论坛,对完全不懂维修的没有多大帮助
建议LZ找人修吧

网友:
硬盘不好说。刚学。帮不上楼主了

网友:
应该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2007-07-30):
电路板的接口电路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