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杰40G硬盘坏道太多

楼主(2007-06-13):
西杰40G硬盘坏道太多,请问能不能修复?用效率源检查了一下有3000多个坏道,修复了4小时才跑一圈,于是不修了太慢!请问高手还有没有就~有什么软件修复快的吗?DM正常分区不了

网友A:
坏道太多,只有两个办法:
1。坏道集中就隔离;
2。做自检,要有工具和经验;对于希捷来说,我只有做坏的经验,还没有自检做好的经验。

网友:
从头到尾都有坏道啊,怎么隔怎么自检?

网友:
那就这有2。了。

网友:
请问张大哥怎么自检?我已经低格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低格有什么用?是erase 还是zap?
低格软件用处不大,特别是40G以上的硬盘。低格有很多级别,一般的低格软件只做最简单的2~3种。而且新的低格软件功能更少,老的又不能适用新式硬盘。

要自检先要有COM线,通过串口下命令,有些型号还必须要有专用板或cert ROM,还有不少注意事项,如备份固件,回写,还要能看懂返回码,不是那么容易的。先到处去看看基本的东西再说吧。

网友:
从头到脚都是坏道的坏,做SF看看哦,最好先查一下头和固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对于ST硬盘,你只有做SF,从N4,,22开始做一遍,看看效果,不行的话就要N2了。

网友:
用FBDISK试下,它自动把好的部份分为4区.如你老的坏道太多,报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道太多,只有两个办法:
1。坏道集中就隔离;
2。做自检,要有工具和经验;对于希捷来说,我只有做坏的经验,还没有自检做好的经验。

呵呵
做坏的经验也很宝贵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有做SF,从N4,,22开始做一遍   SF是什么意思?怎么怎么操作?

网友:
用正版的效率源会简单些吗?
在东方学时没教指令啊

网友:
其实,你PCI-3000做SF后,成功的几率也不是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们用mhdd这个软件试试吧!

网友:
MHDD只能检测和简单的维修

网友:
买个 新的 全都解决  然后从新分区 格式化   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这么说风凉话,就封你号,太没素质

网友:
不用PC3000用什么修好啊。

网友:
问下哈,什么叫SF    我老看成传奇SF

我也有一个硬盘坏道太多了,才查到7%  就有800多个坏道了,我看着烦,没查下去,

问下各位高手,这种情况得什么办?有好软件发个给小第,

看着一个个硬盘都是坏道,心里要多痛苦就有多痛苦,

三星一个,  WD  一个

IBM是垃圾了,先不管了,盘都认不到了,早上还用得好好的,一下子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