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挂导致南桥发热一例!

楼主(2007-06-13):
今日修到一块INTEL原装845E主板。SB为DB。IO为SMSC 47M102S-MC故障现象:为加电就触发,无复位。SB温度上升很快(手不能坚持5秒)!经检测SB时钟 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复位电压偏低,PG偏低!AGP 内存供电正常!(未查内存时钟) 起初怀疑SB挂了!经测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PCI的AD线对地阻值正常。PCI的A14有3.3V电压。基本排除SB。而后拆下IO,加电还是自动触发 故障依旧。但此时PCI的A14无3.3V。排除IO坏的可能性!最后测AGP的AD线的对地阻值无异(未测完) 拆下NB的散热器测上面 以及附近的贴片电容。对地阻值偏小(小于60)而后检测内存的时钟有两组电压竟然有2.54V 最后确定NB挂了!
此案例中如早检测内存的时钟即可早确定为NB故障!少走很多弯路!这里主要是SB发热误导了维修思路!

网友:
好帖,顶一下可是就有一点不明,为什么NB坏了会使SB发热???请赐教。。。。谢谢。。。

网友:
至于这一点我也很迷茫!这种问题的几率还是很小!哪位理论强的老兄阐述一下呀!!

网友:
看不明白,听不懂. :Q

网友:
北桥上电容的阻值,小于60是很常见的。
PS:楼主通过更换北桥来解决此问题了吗?

网友:
我是拿了一块好的845E对照测NB的。这块板子北桥上电容的阻值全部都是小于60,有的还小于30
而好的那块却不是!

网友:
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怪,看北桥哪个部分短路,一般南桥不会热

网友:
北桥上的电容小于60的板很多的

网友:
新手!有点看不懂!支持一下!

网友:
不一定的呀,如果是南北桥供电坏也能引起南桥发热的呀,飞翔老师在吗,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2007-07-30):
不大明白,继续关注~!

网友:
内存时钟电压过大为何判断是NB的问题而不是时钟IC的问题呢>?

网友:
好象看不出是北桥的问题导致南桥发热呀/

网友:
发表于 2007-6-18 22:12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不一定的呀,如果是南北桥供电坏也能引起南桥发热的呀,飞翔老师在吗,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这个哥们说的对。

网友A:
对呀,有点不明白,内存时钟电压高,就能判断NB挂吗?时钟IC有问题呢?如果是462的NF2的板子,搂主可以这样判断啊,INTER的板子不同啊。

网友:
我也觉得通过楼主的方法判断NB挂,不准确

网友:
判断没有说服力,我看这片板还是南桥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呵呵,后来杀NB修复了!

网友(2007-11-23):
引用 网友A:
对呀,有点不明白,内存时钟电压高,就能判断NB挂吗?时钟IC有问题呢?如果是462的NF2的板子,搂主可以这样判断啊,INTER的板子不同啊。

  对呀,有的板内存时钟是由时钟IC提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日修到一块INTEL原装845E主板。SB为DB。IO为SMSC 47M102S-MC故障现象:为加电就触发,无复位。SB温度上升很快(手不能坚持5秒)!经检测SB时钟 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复位电压偏低,PG偏低!AGP 内存供电正 ...

判断南桥基本正常,而CPU复位电压偏低就这一点就可以怀疑是北桥的问题!不知道我说的有道理否?

网友:
看来下次碰到南桥发热的要好好判断以下了

网友:
看来判断南桥好坏的时候要注意才行咯
~~~~~~~~

网友:
楼主真强.佩服佩服..................

网友:
北桥挂了,而南桥的发热为什么呢?我只能这样猜想了.北桥与南桥连结,北桥内击穿了,零阻值,而南桥没有穿,还有一定阻值,因为在一条线路上根据P=I2R,南桥将会大量发热.不知道有道理没有?不好意思,上标做不出来。看得懂就行了。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问题。LZ发的也算是新的案例了。。。
看来以后南桥发烫要多检查下其他部件了
学习了
谢谢LZ拿出来分享。。。

网友:
最好判断NB坏的时侯换完NB主板正常后再发贴,并稍加分析或提问,以免自己误判或误导别人

网友:
真的不有什么说服力,要是有厂里的资的话,就能准一点的,

网友:
这是比较少见的判断方法,个人认为不实用!

网友:
如果NB上的电容的阻值有为零的那NB是不是坏了呢?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好帜呀,又长见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2007-12-26):
北桥上的电容有阻值为零的是不是北桥挂了呀??????

网友:
内存电压2。54V也正常啊,这只是一个偏幅的问题,看不明白啊

网友:
至于这一点我也很迷茫!这种问题的几率还是很小!

网友(2008-01-28):
看来LZ的BGA技术不错哦,羡慕,呵呵!我做SB还行,做NB的话就废啦,变形!!!!~~~

网友:
很好的东西 啊  我学习 学习再学习啊

网友:
理论还是要得到实践的检验啊!呵呵~~~~~~~~~~~

网友:
有争议

首先北桥上面的电容是小于10才会肯定说明北桥坏。
其次是INTEL 是用南桥或者IO开机的,把IO拆了还是自动开机,能说明南桥是正常的吗??排除开机电路中的小元件坏。
再次 内存的时钟有可能是时钟IC 直接给的  一般四个时钟独立的,如果说只是两个时钟电压过高,能说明北桥坏?

网友(2008-04-08):
看来遇到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了。各位老师说的都有理。还是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吧

网友:
有些板子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难见`~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原先主板无复位,想是和SB有关的电路吧,一量内存无2。5V供电,换RT9173还是不行,下了RT9173打了一下内存供电管2。5V对地为0欧,在打了一下NB上的贴片电容和反面的电容,有两个直接短路都对地,这个肯定是NB坏了吧~! 这个也是引起SB发烫很烫的那种~!

网友:
楼主,向你这么说,我觉得是应先查USB的对地阻值,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如果说USB口的数据线短路了的话,那么南桥发烫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而且我觉得拆了IO是没有必要的。如果南桥发烫而IO不发烫的话。我觉得可以不可以从对北桥切线的方法来判断是不北桥引起南桥发烫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