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的问题?

楼主(2007-06-13):
有一20G迈拓薄硬盘(2B020)在装机使用中可能掉电,在XP不见了,开机说硬盘失败,要按F1才能进系统,在BIOS中可见到硬盘,
但显示MAXTOR ATHENA不是平时的MAXTOR 2B020,也可以见到容量等参数,
用MHDD扫描全部是错误的感叹号,不知是不是固件坏了?
请问如何修复呢,谢谢!
掉电

网友:
应该是固件出问题了,具体要检查硬盘才能说如何修。

网友:
先写LDR,不行再写ROM

网友:
跳安全模式-----------加载LDR-----检查模块及模块组

网友:
跳安全模式 载入合适的 LDR文件 LDR文件一定要找匹配了 然后 写ROM 检测硬盘固件组织 看看哪个坏 写那项 再复位四个模块 断电重起 看看是不是 好了 呵呵

网友:
在不认盘的情况下不加载LDR你怎么去检查模块???

网友:
加载LDR-RAM-复位四模块,这种情况一般可以搞定。没固件我可以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