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通用性问题

楼主(2007-06-13):
现代HY5DU56822T- H和HY5DU56822BT-J可以互换吗?还有HY5DU56822AT-J
内存颗粒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最后一个字母"H"是表示是266的,"J"是表示333的.最好用高的换低的.

网友:
我也决的应该行,可是我试了都不能代换

网友:
我认为三楼的说得很正确

网友:
三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
有机会试试看换不同型号片。。。。。。

网友A:
我换过了,可以的

网友:
唉现在的内存很多都是打磨过的拉,看着可以替换换上去却不行NND

网友:
可以换 但最多只能换3个 多了就不稳定了

网友:
打磨条子太多了```没法弄啊!

网友:
可以换的,但成功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