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AUDIO跳线跳错了,导致现在点不亮了,急求原因 ...
主板上的AUDIO跳线跳错了,导致现在点不亮了,急求原因和方法。

楼主(2007-06-13):
主板是845的主板,集成声显卡,装好系统后发现左下角有喇叭的,驱动一切正常,但是没声音,后仔细看了主板,才发现AUDIO 9针跳线上面没有插跳线帽,记得是插了跳线帽就好了,所以我在开机时插了个跳线帽上去,机器就关机了,重起就点不亮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问题大不大啊?好修吗?QQ446722246

网友:
我们同行今天也是,把AUDIO的跳线插错了,不过他比较明显的烧伤了主板!

网友:
那我估计主板是不是也烧坏了啊?不过我刚才仔细看过,没看出有明显的烧坏痕迹,也没有烧焦味。

网友:
查一下声卡电路有可能短路造成的.

网友:
学习学习
我估计是短路了,但是不知道在哪里,这种问题一般好修吗?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音频线很好跳的.

网友:
你带电作业啊,危险,估计造成短路了

网友:
查一下声卡芯片 78L05供电是否正长

网友:
带电你都敢去插跳线哦?

网友:
没有烧伤说不定根本就不是那儿引起不亮的,查查是不是有空焊的地方,如CPU座,北桥

网友:
先查查各处的供电和时钟是不是正常。还有就是声卡的相关电路。特别是你上跳线的相关电路

网友A:
我经常都是进系统后插的,边插边试有没有声音。那一排跳线我都一对一对试了。还有插前面音频线不会插也都是在系统里乱插的试声音。都没烧过。真的会烧吗?以后得小心点了。

网友:
又是一位 得道高人
牛
自己找找线路

网友:
3.3V短路了吧

网友:
对地打ATX各脚阻值
怀疑红5V或者橙3.3V短路了

网友:
那个9针插座上好像有个5V的电压吧。不能乱插的

网友:
有可能是声音片子烧了。那跳线中唯一有电压就是给电容话筒供电的,直接从音频芯片中取得,短路后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