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心在飞翔或者修老主板的高手看过来

楼主(2007-06-13):
有两块老式主板,一个是socket4接口,一个是socket8接口,是一个朋友的。他专门收藏CPU,这两块板子是他用来测CPU好坏的板子,现在已经很难买到能用的这种型号的主板了,这两块板子我大概看了一下,是南北桥架构之前的主板,现在的问题是一片是点不亮,另一片是不过内存,我拿到手一筹莫展,都不知道查哪里,想请心在飞翔老大出手,我把这两块板子发给你帮我试试,如果可以的话请留言,或者留下你联系方式,或者加我的QQ670478661,不胜感激。

网友:
替你补充一下,也完善一下

以下是早期的CPU接口:

  CPU接口类型 管脚数pins 支持的CPU类型
  socket 4 273 支持Intel 60mhz-66mhz p5t系列cpu
  socket 5 320 支持Intel 75mhz-166mhz p54c/p54cs系列cpu
  socket 6 235 Intel 80486dx4/pentium系列cpu
  socket 7 321 支持Intel 75mhz-200mhz p54c/p54cs/p55c系列cpu
  支持AMD k5/k6-2/k6-3
  支持Cyrix 6x86/6x86l/mⅡ/mediagx
  socket 8 387 支持Intel 150mhz-200mhz pentuim pro系列cpu

网友:
张先生说的极是,他那块socket4板上的CPU正是第一代奔腾,俗称P5的CPU,听说一个P5就可以打一枚金戒指,不知是真假,另一块板上的CPU是pentium pro.

网友A:
你不用发给飞翔了!
飞翔修板是从478开始的,以前的板子他很少接触!
呵呵,他宁愿给你修两个940的主板!

网友:
那你知道谁这种板修得多吗?

网友:
飞翔应该可以修好吧,他是实际经验很丰富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发给飞翔了!
飞翔修板是从478开始的,以前的板子他很少接触!
呵呵,他宁愿给你修两个940的主板!

此言极是。

网友:
难道这两块板就没救了吗?其实只是一个不太熟的朋友,出于对他收藏的支持才来求助大家,请大家帮个忙吧,能修的或者有这样旧板子卖的请与我联系一下,QQ670478661,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