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的板子不加电问题

楼主(2007-06-13):
实际维修中经常遇到intel原装的板子不加电,量开机电路基本的测试点都正常,实在没办法了就干IO,IO通常是SMSC的LPC系列的,但通常换了都不会好,尤其是修到过一批845EPI的,就没修好几块,郁闷,请问大家原装的INTEL板开机问题上有没有和其它板不同的地方?莫非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大家都说INTER的主板得上真CPU才会有供电的,不知道你注意没有, 我没有接触过INTER主板

网友:
是啊,要上CPU才可以加电的.再不加电就上显卡试一下.要是还行,那就修开机电路吧.

网友:
当然是开机电路的问题了。CPU肯定是不会忘上的了。

网友:
我今天试了一下,不接CPU的确不加电子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