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07-06-13):
一块INTEL845板子,83脚低电平,证明上了CPU,点POWER85脚有信号输入,81脚把绿线3.8伏拉低到1.5伏不能加电,电压拉得不够低,已更换过二个IO,证明不是IO不良,网卡芯也折了.还是找不绿线电压拉得不够低的原因.强行加电能跑代码,也能关机.没有思路了!

网友:
够低了哟,1。5伏应该算是低电平了

网友:
顶一下。楼主你修出来了留个信,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算是低电平了

网友:
电源绿线不用管什么低电平,1.5伏是不能开启电源的,应该0伏才对.对多情况换IO能解决,这个却不行!

网友:
版主来分析一下啊!!!!!

网友:
IO到绿之间是什么?

网友:
INTEL原装板,不上电的,好多IO发烫,换了IO,还是不上电的,偶还真没修好过呢,惭愧啊

网友:
等待高中反馈中~

很想知道签案
期待中!

网友:
intel大多81脚是直通绿线的啊!HOHO

网友:
绿线1.5V是 开不了机的,需要0V才行!
拉不低的话,如果线路没问题,就是换I/0了.
跟南桥有没有关系不是很清楚,请大家说说>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没有搞好,关注中,楼主修好后一定要共享你的方法哟。

网友:
讲师说0.7V以下才算低电平,1.5V是高电平...

网友:
会不会有贴片电容漏电的。

网友:
准备杀桥,但是手上没有桥了!HOHO

网友:
希望高手进行解答.
INTEL 原装主板I/O也坏的多啊.

网友A:
不确定的答案

我遇到一张INTEL原装版,也是这种故障,你看和绿线是不是有一块8脚芯片相连,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张INTEL原装版,也是这种故障,你看和绿线是不是有一块8脚芯片相连,换一个试一下

直连绿线,当中无元件!

网友B:
是什么样的IO,你换的io是intel原装的吗?intel只能用原装的io换上才能用
intel的主板真是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样的IO,你换的io是intel原装的吗?intel只能用原装的io换上才能用
intel的主板真是不好修

晕!我具然换错了,换了块W83627HF.

可能吗?

网友:
我的INTEL 845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啦.晕死

网友:
你是在开玩笑吧~~`

网友:
换IO
:lol :lol

网友:
今天遇到一块杂牌板子坏了南桥,因为手上没有桥了.就把这块INTEL板子的南桥换过去了.结果杂牌板子修好了.看来INTEL板子的桥也是好的.现在桥也没了.这INTEL板子无得救咯!!!

网友:
LZ植珠的时候怎么固定钢网哦

网友C:
低电平的定义在数字电路里是低于1伏特为低,1.5伏特已经可以高于PN结的结间电压了。

网友:
他说0.7V以下在主板上算低电平,超过0.7V的都算是高电平。
不知道他说的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