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机诊断卡上复位灯常亮的问题

楼主(2007-06-13):
我碰到过好多板子 有一块查到复位线路中有一个小三极管坏了 可是好多扳子 怎么修都修不了 跑的烦死了 不知道一般诊断卡上复位灯常亮 该如何去修

网友:
普通的DEBUG卡上复位灯常亮,并不全都是复位电路坏导致的原因!

是因为此时PCI没有复位信号,才会使复位灯亮起来!

前题条件是全板的电压,全板的时钟,这些东西不正常,都可能导致所谓的复位灯常亮

复位灯如果亮了,你直接去查复位电路,估计大都会无功而返!

主板虽然复杂,但是它的运行与维修同样是按着大方向来走的!做事要循序渐进,修板也一样

网友:
恩 谢谢你朋友

网友:
主板虽然复杂,但是它的运行与维修同样是按着大方向来走的!做事要循序渐进,修板也一样,非常同意这种观点,修东西思路是最重要的。

网友:
复位灯常亮一般表示不复位。你可以测各路的电压和时钟。最不好的就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