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07-06-13):
我的电脑开机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指示灯亮一下便没了任何反应,我用的是梅捷主板,1年不到。如果电脑不切断掉电源,数小时后开机便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切断电源数小时后开机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我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将内存、硬盘拔掉也没用,CPU拿掉就能使风扇转起来。装上去故障照旧,CMS放电开始有用,后来便没用了,这是主板的问题吗?我想一定是主板的问题了。我现在每次用完电脑只能切断电源,不然就开不了机。真是麻烦得很。

网友:
你自己先确的是不是主板问题再来问吧.

网友:
电源换了一个也是同样问题,可以排除电源问题,是主板问题没错。

网友:
你在主机箱上打一根地线试一下。你的这种问题我在一本书上也看到过。只是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的机箱不带电,但我可以试一下。估计解决不了问题,一定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我也怀疑是电源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换了一个电源,问题同样存在啊!一定是主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