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块辣手板子

楼主(2007-06-13):
联想OEM
精英代工
XXXX-M3 型号忘记了
上AMD 的
开机 跑 00 点REST 几下可以正常亮机 !

网友:
不知道你把板子拿出来了没有?如果没有先查机箱复位键。

网友:
拿了 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
哦 你拿出来了啊
要是我就当它不加电 先跑电路

网友:
跑 复位电路?
这种问题要考虑那部分的线路?

网友:
没那么简单

网友:
是不是主板虚焊或是晶振的问题啊

网友:
查时钟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是那虚焊或者是32。768的晶振

网友:
要考虑那部分的线路?

网友:
重点开机电路,和复位电路,

网友:
你上检侧卡 ,看时钟复位灯正常 吗?把问题补充以下

网友:
你换了32.768吗?换一下看看

网友:
换了晶振 还不行哦

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