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斑竹。你们一般植锡是用的什么设备?

楼主(2007-06-14):
请教下斑竹。你们一般植锡是用的什么设备?你们那有卖的没?

网友:
我自己就用的852D+    加植锡板     呵呵   效果不错

网友:
我是说比较专业点的植锡设备

网友:
比如说植株台。简易的。你们是用的什么的?我用植锡板一加热就变形了。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