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 465

楼主(2007-06-14):
泰克465 的
示波器
怎么样.修主板可以吗.听说这东西很老了. 示波器是不是只能显示波形. 没有其它功能了? 还有示波器能不能同时显示波形还有显示电压. 还有什么其它功能.
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的功能多着呢 ,能显示波形的同时也能显示电压,你可以去去查一下示波器的使用。

网友:
别买这种老仪器了,到时候板子没修好先得修示波器。

网友:
基地不就有卖泰克465?不会像楼上说的那样吧?

网友:
示波器的种类不少,有普通示波器就是只能显示波形,另外还有模拟、数字,CRT读出,虚拟,存储,多通道等名字加到示波器上,功能越强,频率越高就花钱越多。修主板主要要考虑频率,100M我认为是最起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