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供电问题

楼主(2007-06-14):
我手上有一板子,CPU供电上管D板有5v电压,但G极没有控制电压,S极也没输出电压,经测电源管理芯片有12v输入,请问各路大侠这板子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三分钟..1.确认CPU好坏.2.量那几个供电管短路没.3.换电IC  4.vid

  常规量法.不行的话.你再把板子具体情况说清楚一点..由楼下帮你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IC有没有输出 PG信号有没有

网友:
电源ic上的几个vid脚没有电平

网友:
只能短接绿线和黑线来强行加电,电源ic的PG信号线加电前是2.3v,加电后变为0.1V,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
顶四楼!
电源IC是否正常工作了,先查这个!
因为如果是供电管短路了,一般会引起保护!(大部分)

网友:
供电管应该是正常的,我拆来下量过了,就是G极上没有控制电压,电源ic是RT9231

网友:
查线路是第一
查9231工作条件
顺便查一下其它电压,如内存供电和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