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电源不会关闭,要长按power键长可以关闭电源

楼主(2007-06-14):
表现选择关机后。显示器关了。担主机电源还在转。。。只有长按电源关机键才行。感觉在待机一样。。
试过重装系统。。。清cmos设置都不行。。。

网友:
打开CMOS里的高级电源管理
然后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高级电源管理模式的问题,GHOST有时会有这样的问题,主要是高级电源管理驱动安装有误,出现这种问一般就是1、2楼说所方法,2、一步步安装系统,3、在GHOST是选择正确的电源管理驱动。

网友:
是COMS高级电源管理 soft-off by pwebtn设置为(instant-off)

网友:
多半是软件的问题,你把高级电源管理这项看一下,先选上看行不?不行的话再取消。跟硬件关系不大。还有就是主板BIOS设置要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重装系统也行。找个电源模式识别软件安装 重启安装驱动即可!

网友:
主板上的74门坏了也会引起啊1

网友B:
长按power键也关不了电源咋修?

我的一块815ept的板,故障也是关不了电源,空板试也关不了,只有断电。其他运行正常。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块815ept的板,故障也是关不了电源,空板试也关不了,只有断电。其他运行正常。
请各位高手指点………

说的不是很清楚,是一上电就开机,只有断电能才能关机吗?

网友:
1.CMOS里的高级电源管理 (可能性小点)
2.换个版本的GHOST镜像或一步步安装的版本

网友:
主板BIOS不能很好支持ACPI,建议升级主板的BIOS,一般就可以解决。
电脑的电源质量不好导致了无法正常关机。建议换一个质量好的电源。

网友:
基本上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块815ept的板,故障也是关不了电源,空板试也关不了,只有断电。其他运行正常。
请各位高手指点………

你查一下绿线出来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不是很清楚,是一上电就开机,只有断电能才能关机吗?

可以正常启动,关机不正常,怀疑是IO ,换了还是不行啊
开机电路是正常的,为什么能关系统,不能关闭电源呢
请教具体可能是那部分元件问题

网友:
关闭高级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