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示波器,怎么办?

楼主(2007-06-14):
如果没有示波器,怎么测时钟~~~谢谢咯~~~

网友:
用万用表只能量电压了,但有电压不一定有波形

要不就要买频率计

网友:
我想买一个频率计,二百多,不知道好不好用,不过别人一般都是用示波器的,我怕买回来放在家里成了古董

网友A:
哈哈!谁说没有示波器就不修主板了!照修不误。坛子里没示波器的多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谁说没有示波器就不修主板了!照修不误。坛子里没示波器的多得很!

关键是怎么做~~~~

网友:
90%如果时钟测试点的电压正常 一般可以认为时钟就正常了~

网友:
能提供一些关键的测试点吗?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