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090与普通卡显示不一样??090居然不跑码???

楼主(2007-06-14):
PT090与PT090A有区别吗?

怎么我收到的PT090A  没有BIOS灯???   只有  + -12V   +5V  +3.3V IRDY以及RESET灯呀?

其他都没有???说明书上面说有---BIOS     FRAME   OSC 以及CLK指示灯呀?

网友A:
PT090多一个 FRAME  少一个  +5V

网友:
这么重要的功能都少了吗??可惜呀?

还少好多的元件哪   嘿嘿
引用 网友A:
PT090多一个 FRAME  少一个  +5V

网友:
今天早上修了一张VIA  的   故障是不点不亮

插上PT090  居然只有电压显示    4位数码管只显示 横线

而用普通的测试卡却要跑码哪??

为什么哪???

主板修好了    是因为CPU供电场管两只都坏了导致的哦

收了60元   值吗??

网友:
普通卡出的乱码,没有意义。

网友B:
有的卡是这样的,在全板无复位情况下,就不会显示码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诊断卡始终只是一种工具,你不要依赖他,而是要利用他。

我用的单步卡,如果全板无复位,就是显示单F,你能说这就是有毛病吗?卡设计的理念不同而已!

再有就是,FF根本也不是什么跑码!最初始的状态罢了。

网友:
VIA的芯片好像便宜吧..

网友:
呵呵   谢谢几位的回复    我只是想了解为什么     呵呵
引用 网友B:
有的卡是这样的,在全板无复位情况下,就不会显示码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诊断卡始终只是一种工具,你不要依赖他,而是要利用他。

我用的单步卡,如果全板无复位,就是显示单F,你能说这就是有毛病吗? ...

网友:
设计不同,

也就是说不同的卡诊侦测到同一个80PORT无输出的情况后,
有到会直接写FF到DEBUG卡上,也有的会直接用横线代替。

网友:
诊断卡只能做个参考!不能完全依赖于它

网友A:
用诊断卡的经验也要不断积累,并非那个简单的说明书就能解决问题的。同一种卡用得时间越长,判断故障就越准确。换一种又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网友:
就是哈    我这个090前天才在论坛买的哦    哪个便宜的都一年多了
引用 网友A:
用诊断卡的经验也要不断积累,并非那个简单的说明书就能解决问题的。同一种卡用得时间越长,判断故障就越准确。换一种又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网友C:
呵呵    主板修好后两张卡居然一路狂奔     跑码居然一模一样哈    厉害

不过我还不很明白4位的与2位有什么区别     还请了解的给予讲解一下

先谢谢哈

网友:
因为我一直以来就用的2位的卡
引用 网友C:
呵呵    主板修好后两张卡居然一路狂奔     跑码居然一模一样哈    厉害

不过我还不很明白4位的与2位有什么区别     还请了解的给予讲解一下

先谢谢哈

网友:
四位跟两位的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四位的左边两个显示当前的故障代码,右边两个显示的故障前的一个代码,还是那句话,这些代码也只能做参考。。。。。

网友A:
回16#:PT090上有自诊断、回查代码等功能,两位上该没有吧?回查可以知道有没有走过,都走了那些码,对诊断还是有好处的吧!你应该仔细看一下说明的。

网友:
呵呵 谢谢 老张哈!!!!!!!!
引用 网友A:
回16#:PT090上有自诊断、回查代码等功能,两位上该没有吧?回查可以知道有没有走过,都走了那些码,对诊断还是有好处的吧!你应该仔细看一下说明的。

网友D:
我就遇到过普通卡跑C0  而090不跑码  上面这种绿色的普通卡起码还有run灯 run灯闪一下表明主板已经启动开始读bios了 但pt090没有 看来任何东东都有缺陷

网友D:
如果LZ是收人修理费60元那时很值 如果坏板回收要60那就不值了 via芯片我们这里回收10元  845DB 50

网友E:
前段时间我也买了一个PT090,我觉得不好用,在好主板上都不跑码,也不知什么原因
大家最好不要买这种

网友:
正解   可惜的是090没有BIOS显示哦
引用 网友D:
我就遇到过普通卡跑C0  而090不跑码  上面这种绿色的普通卡起码还有run灯 run灯闪一下表明主板已经启动开始读bios了 但pt090没有 看来任何东东都有缺陷

网友:
当然是收60元维修费了哈   这个板没有用的哪
引用 网友D:
如果LZ是收人修理费60元那时很值 如果坏板回收要60那就不值了 via芯片我们这里回收10元  845DB 50

网友:
在一张七彩虹845P上面测试   不 CPU  090居然就显示最后一位“8”      按复位居然没有任何反映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我也买了一个PT090,我觉得不好用,在好主板上都不跑码,也不知什么原因
大家最好不要买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我也买了一个PT090,我觉得不好用,在好主板上都不跑码,也不知什么原因
大家最好不要买这种

居然还有人说这个卡不好用的,不明白。。。

网友:
有时候听听不同声音也是不错的,鞋子好不好脚肢头知道!即然有人说这东西有缺陷,那就请用这种卡的兄弟们,把使用的情况反馈回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好了大家都买,不好坚持不买!

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套顺手好用的工具!!!

网友:
本来想买这种卡 看看大家说的这么极端 还是等等吧

网友:
东西都要用了才知道,都有最好。

网友:
如果PT090不好用,如果再有人说俄罗斯的那个不好用的话,可能没有什么卡可用了,专业的POST除外!!!!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还是斑竹的单步卡好哦。那俄罗斯也不好使用

网友:
我的是PT068A 和PT068
就差一个A
一个坏竹板不走码
另一个却是乱码

网友:
晕了,俄罗斯的和最新的我都订了,哈哈

网友:
看来本人的pt090比谁的都好用,七彩虹的754上也正常。我买的时候连说明书都是用别的代的,刚出来,厂家还没有来得及做新说明书。pt090是单芯片卡当然元件少了,上面有个小CPU。

网友:
新手呀,学习中呢,,,,加分,呵呵

网友(2007-07-15):
用惯了2位卡,还没开始用4位卡。正准备购入试试。

网友:
刚买, 还没用, 先听听大家对这卡的观点~!

网友(2007-08-21):
不错不错。刚想买。今天又见识到了。还是备2张卡最好。互相换着用

网友:
因为买的是仿制假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