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X 945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07-06-14):
近日接两块EPOX 945C主板,客户称该板进DOS使用两三分钟就自动关机,但在WINDOWS下工作几天不关机都不会出现自动关机的情况。不解特求助高手中的高手看看有没什么办法。
机器配置如下:
航嘉电源
PD 925 CPU
1G DDR 667 KISTON
ST 320G SATA
注:除主板没换外该换的都换过了。其它配件在另外的板子上正常工作。该测的也都测了是正常的,客户又必须用DOS下的程序,郁闷中。N多年没碰到过这样奇怪的问题了。真不知从那下手。
Windows

网友:
不会是不支持DOS吧!!!

网友:
晕哦,不支持也不会就直接断电了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有好些板子在DOS下也是用一阵就自动重启的,进系统完全正常,真搞不懂是咋回事

网友:
去官网下新BIOS刷,
如果没有.打电话给EPOX,叫他提供新BIOS....

网友:
去官网下新BIOS刷,
如果没有.打电话给EPOX,叫他提供新BIOS....
谢谢,已经试过了还是涛声依旧.无论刷新版还是旧版的都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主板的兼容性能查哟!天生低能儿!

网友:
这个真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问题终于解决了,简直用郁闷来形容,一师兄偶然换一块CPU在上面用居然没出问题。最后总算知道问题在那了。只有换CPU,应该是板子的兼容性有问题,该板上的CPU换其它板子正常运行,无任何问题,看来以后要注意些低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