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维修(希望给大家一个借鉴)

楼主(2007-06-14):
故障现象:手提电脑电源适配器没有电压输出,初步判断电源适配器电路有问题

       维修过程:
       拆开外壳检查,发现保险丝烧黑了,说明电源电路存在短路现象用万用表测量场效应开关管的漏极对地电阻,阻值接近于零,拆下场效应开关管Q2测量,发现其漏-源极已烧通短路我们在检修开关电源电路时,当检查出开关管已损坏,不能认为更换开关管后故障就已排除,因为有可能是开关管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开关管损坏如果由于驱动的原因引起故障,那么在更换开关管后通电试机时,有可能再次烧毁开关管,造成维修成本升高因此,还要进步检查驱动电路是否工作正常该电路采用的是他激式驱动电路,使用了块TDA4605-3集成电路来实现脉冲宽度调制控制功能由于手上没有资料.

  因此根据印刷电路描出电路图,如图分析该电路图,判断IC1的电源输入脚是第6脚,通电后测量6脚电压约十几伏,说明高压整流滤波电路正常,由Q1和集成电路构成的启动电源电路正常用示波器测量第5脚驱动脉冲输出脚,没有波形输出,断定集成电路已损坏跑了几家电子元件店,才买到块TDA4605,没买到2SK1081场效应管,只好购买了只功率更大的2SK1082代替,再购买只3.15A的延时保险丝更换元件后通电试验,发现还是没有18V电压输出,也没有出现再烧毁元件的现象,说明短路故障已排除,但还是没有驱动脉冲加到场效应管的栅极进步分析电路,高压整流输出的300V直流通过R5、C5和R4、R6、RT1加到集成块的第2、3脚,估计分别是场效应管过热取样和市电欠压取样电压用万用表测量3脚有取样电压,2脚没有取样电压,拆下R5测量阻值为无穷大,已断路换上只1W270K电阻后再通电试验,电源有输出电压,但秒钟后降为零检查电路没有发现其他故障,再通电试验仍然只有秒钟的电压输出电源电路有秒钟的输出电压,说明功率变换电路已经开始工作了,但不能维持下去从电路图可知道IC1在通电初期由高压整流得到的300V通过Q1供给启动电源,变换电路工作后应改由D4对T1绕组的感应脉冲整流得到直流供给工作电源,现在IC1不能持续输出驱动脉冲,可能是在启动初期IC1输出的脉冲宽度过窄,D4整流后的电压过低,不能维持控制电路和变换电路的工作根据正常使用情况下应该只有个故障点的规律,对原有故障再进行分析,判断最初的故障原因应是R5,在R5损坏的瞬间,使IC1产生异常的驱动脉冲,导致场效应管烧毁,因此原来的TDA4605-3应该是好的,后来购买的IC型号为TDA4605,少了后面的“-3”,参数可能有差异,导致整个电路不能维持工作把原来的TDA4605-3换回去后,电源适配器工作正常.

  经验教训:
       在维修过程中,由于不够细心走了些弯路首先在检查出IC1没有输出脉冲时,没有对集成电路的外围电路进步进行检查,马上断定是集成电路损坏;其次在购买元件时,没有考虑到元件型号后缀编号不同可能存在的差异,因此使维修成本上升、故障现象增加、维修过程延长.

网友:
好贴,我也有一个七喜的电源坏了,是雷击机,电源集成块到处都打不到,55555

网友:
楼主的贴子,是n年前电脑报,及电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绝不是原创.

网友:
感觉很熟,不知道是那的!·
楼主的记忆力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