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求解

楼主(2007-06-14):
刚接一台815EP的电脑
有时候找不到网卡有时候摄像头不能启动,启动就是一块白板~
有时候又能用~
是不是主板供电问题啊?
我不会修主板~请教了,谢谢啊!
如果是主板供电不足的话要怎么修啊?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哦~~~ 急啊!!在线等!!!先谢了~~
主板看上去很完好~电容也没爆~~~~

网友:
先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再来这里来讨论.

网友A:
那你的意思是哪里的问题?这话好像是在怪我???/

网友:
排除系统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反复重启了几次试网卡是可以了,没出现找不到的情况~~
但摄像头还是有时候不能启动~一块白板,拔出来再插进去又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意思是哪里的问题?这话好像是在怪我???/

是哪里的问题?不是靠猜的,在非除软件和接触不良的情况下,是要通过万用表和示波器进行测量的.

网友:
兄弟       先软后硬

网友:
越听越像驱动的问题

网友:
网卡8139就不会驱了吧~网卡好像现在没出现找不到的情况了

摄像头是新的,驱动也是自带的,在另一台机上用没一点问题!

网友:
我觉得楼上的兄弟完全有必要先换个摄像头试下,我这就有好几个网吧的几个摄像头,都要重新插一下才可以用,有时还会用着用着就没了,上到哪个机子上都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为什么我把摄像头插到另一台机上不会出问题呢?

网友:
重装个系统看看,或在bios里先把网卡禁用了再看看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排除了在说。

网友:
先把系统做一遍在说,听你说的情况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个插口试一试!跟PCI插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