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上的RomFlash是那个芯片?

楼主(2007-06-14):
什么作用啊?
哪位大师贴个图片给我学习一下
谢谢了
芯片

网友:
知道了...应该是FlashRom,被误导了
一个韩国人一直喊RomFlash

网友:
你说的是BIOS芯片吧?如果是,这问题就太简单了。上个图你看看
[
]

网友:
就是BIOS,个人认为ROM只要在主板上大多数是BIOS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