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7-06-14):
想给联想的845e主板换几个电容,却无法焊下来,我看了论坛里的方法,但是无效,我对焊点先加了锡,多次加热焊点好像没效果,焊点的焊锡就是不融化阿!!帮忙啊!!

网友:
你的烙铁功率太小,换。

关于这方面的帖子已经很多了,为什么就不找?
电烙铁焊接相关专题查找专帖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谢谢!!我已经阅读了!不是不看啊,是看了也没好使阿!!温度就是不行!!郁闷!!

网友:
你不换烙铁,可能就永远不好使。

网友:
用风枪吹啦,再配合烙铁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给联想的845e主板换几个电容,却无法焊下来,我看了论坛里的方法,但是无效,我对焊点先加了锡,多次加热焊点好像没效果,焊点的焊锡就是不融化阿!!帮忙啊!!

你的烙铁的功率是多少啊  功率小的话就不行啊  你看看你的是多少瓦

网友:
换个一般的也就十几元,要舍得投入呀!

网友:
这个还是熟练问题   你熟练了烙铁功率小也能拆下来  只不过时间快慢而已    我以前20W的也拆过

网友:
用35--50W的电烙铁即可操作的哈      用热风枪最好哪    不伤害主板的哪

网友:
国产的有些廉价烙铁同样20W,实际使用时你可能会觉得功率大小差太多。

网友(2007-08-10):
呵,建议新手还是买个恒温的,,,,,,,,,

网友:
建议多加点助焊剂,小功率烙铁也可以。不过还是买个好的936,搞坏了板就麻烦……

网友:
是不是烙铁头质量有点问题,遇到过烙铁头不上锡,焊点不熔的故障,

网友:
你的烙铁头是不是氧化了,要不然怎么会呢

网友:
我的就是20W的,好拆得很,几秒就下来了

网友:
换成35W的
保证你的市电正常
很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