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馈从那来的

楼主(2007-06-14):
不知道这样说是否正确,LM358 LM324,控制的电路,负反馈来自他所控制的场管,那个正反馈是那来的,他和负反馈是一种什么的关系,这个电路还是理解的不透彻.

网友A:
正反馈,负反馈是反馈的两种不同的形式

正反馈电路中:反馈信号与输入型号反相,简单关系为:
     输入电压上升------输出电压上升-------反馈电压上升------输入电压上升----输出电压上升
     主要应用于振荡电路,

负反馈电路中: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反相,简单关系为:
   输入电压上升------输出电压上升-------反馈电压上升------反馈电压输入到反相输入端-------输入电输出电压下降
     主要作用是稳定输出电压(电压负反馈),稳定输出电流(电流负反馈)

这只是简单的原理,修主板对这些模拟电子电路基础了解一些就行了. 不一定非要了解的非常清楚
当然如果基础好,那就另当别论哦

网友:
哦,正反馈,和负反馈是这样的,又知道了一点
我想问的那就是,在我们主板中的常用的这个负反馈电路,358,中的正相输入端的电压是那来的,负相输入端是来自场管的反馈.正相输入端和负相输入端是个什么关系

网友:
简单点说

运算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一般接基准电压,,
反相输入端一般接负反馈电压

基准电压是不变的,一般并有稳压二极管
当输出电压上升一个单位,负反馈电压同比例上升并输入到反相输入端.是输出同比例下降
从而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

网友:
我告诉你个简单的吧
你就这么理解
运放采集反馈脚的电压和基准电压对比 然后调整电压到指定值
不管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都是为了最终电压的准确性

主板维修 你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做电路设置的另当别论~

网友:
”正反馈电路主要应用于振荡电路;负反馈电路中主要作用是稳定输出电压(电压负反馈),稳定输出电流(电流负反馈)“
精辟!

网友:
谢谢了,明白了.....

网友:
建议LZ去买本<主板维修技能实操>看下,这些基本的都有提到.

网友:
这些简单了解一些就够了

网友:
今天又收获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反馈,负反馈是反馈的两种不同的形式

正反馈电路中:反馈信号与输入型号反相,简单关系为:
     输入电压上升------输出电压上升-------反馈电压上升------输入电压上升----输出电压上升
     主要应用于振 ...

估计输入文字有误,更正一下
正反馈电路中: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同相,简单关系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