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el主板,时亮时不亮

楼主(2007-06-14):
ntel主板,时亮时不亮
intel主板,478的,有时候跑码有时侯不跑码,跑玛的时候检查卡显示3D,请问如何下手?谢谢大师先
时亮时不亮

网友:
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座子 SB NB

网友:
问题也很棘手
我也有块精英P4VXASD2主板时钟复位都正常,CPU坐上各项供电都正常,检测卡就是不跑码,BIOS也没问题,朋友说有可能是IO的问题我不信,到现在还没有解决,郁闷

网友:
你可以按压南北桥来测是不是桥空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