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67跑07断电重起的故障

楼主(2007-06-14):
MS-7067跑07断电重起跑循环的维修思路探讨:
我的做法是1放电2刷BIOS 3换IO 4干南桥。说实话我是业余自学修板,所以对这个故障代码含义不了解,请大伙帮忙分析下故障原因及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查开机电路的电容,和跑开机电路,

网友:
我遇到过电容滤波不好造成循环跑的。

网友:
飞翔老大在吗,能帮忙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
查IO的两个时钟是否正常,SERIRQ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