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

楼主(2007-06-14):
有几根内外观没有修的痕迹 ,
芯片也没有爆裂的痕迹
怎么修呀 谢谢了
芯片

网友:
看得出来就看,看不出来就用软件或测试仪测。还有就是一个一个换。我想没有其他修的办法了。

网友:
LZ不像是搞维修的吧??? 最好找根一样的来对比维修最好哈

网友:
内存还能一个一个的换阿,如果一个内存里面有两个那怎么去换?

网友(2007-09-11):
我很郁闷啊,呵呵,建议你一个一个换吧

网友:
怎么不用测试软件啊,这个也是个捷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