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EPT维修过程及困惑!

楼主(2007-06-14):
客户送修815EPT主板;CPU- C800,客户叙述:一个多月没有使用,今天开不了机了!

     接上电源,按开关不上电。打开机箱--换 新电源试 故障一样,手触摸IO,SB温度正常,观察各MOS管和电容等无外观损坏现象,用表测电池2.9V(正常),COMS跳线帽电压3.28V(正常),PW-ON针脚3.3V(正常),实时时钟两脚电压分别为0.12V和0.185v(正常),此机为家庭用户使用,主板卫生很好,无灰尘,无明显锈蚀现象所以排除南桥灰尘过多引起或主板锈蚀引起放电或断路因素,用镊子短接电源 绿色线 强行通电BUG卡不跑码,看来除了不能触发还有别的问题.
     经过以上测试后只有用试波器看看时实实钟有没有波型了,果然一测无波型,换32.768后再触发能上电了,触发正常了,但跟刚才强行通电一样BUG卡不跑码,连个FF也不显示.......复位灯也不亮,测CPU供电1.82V(基本正常),sd内存电3.3V正常,系统时钟有波型输出,IO 南北桥温度正常,工作电压5V 3.3V都有,跟据平时经验先换IO试试,找到一块同相型号的折机件换上,再开机 00 -c1----------28 嘟......哈搞定了.....
      于是把主板装进机箱....开机...XP引导.......晕......蓝屏了........怀疑是系统问题......于是重装系统.....刚刚开始GHOST....死机.....按RESET重启....晕又不跑码!强行关机再开....再GOHST.....又死机....再reset又不跑码!!!看来主板上还有问题!再拆下主板重新测试发现CPU工作电压只有1.28v,其它的正常,刚刚测试CPU工作电压都有1.82V怎么现在变了,看来死机是由于CPU工作电压不足引起,测Q1 Q2值正常,滤波电容无鼓包现象,此主板为单项供电,怀疑Q1 Q2性能不好,拖不起负载,换50N03为60N03后再测电压依然为1.28V,测周边贴片电阻电容小三极管无损坏,看来只有换换电源IC芯片了,找相同拆机件换上问题一样,拆开CPU底座观测无锈蚀和接触不良,为安全起见用耐高压清洗液喷洗后再触发开机问题一样,晕了 ...... 真晕了 ........放一放吧明天再修
       第二天把思路理了一下,此主板最开始问题主要是触发不能开机,一个是晶振坏了然后是IO问题,IO换后虽能触发,但CPU电压却降了!难道是IO引起,于是再找了一块相同型号IO换上,再开机测CPU电压1.8V正常了,再装系统一切正常,问题解决!

       狠了一下心收了客户80元,嘿嘿   和二手主板差不多的价,客户满意就行!

困惑??? 困惑??? 困惑???
     如果说我换的第一块折机IO有问题?那么为什么它能正常开机却要引起CPU电压下降,难道说IO同样控制着CPU的参考电压?

请老师们指点迷津!!

网友:
楼主厉害,我们这里815顶多收20,换桥才收80--100

网友:
80?这个客户还真好说话  我上回也修了块815的  东西换了一大堆   跟客户要30  他死也不肯  他才不管你换多少东西呢   他只认定370的板维修就是这个价

网友:
大哥们不要讨论价格问题啊,帮我解决一下困惑!

网友:
价格是因地而变的嘛   我们这里815都么有人用哪

大家还是想办法帮LZ吧

网友:
我只知道IO和CPU的VID相连的.其他的楼下继续.

网友:
写得很详细,看得我津津有味,不过你的问题我却答不出来,还有待版主来为我们解惑

网友:
看来 生意真的很难做啊!修块主板都走不少弯路啊!哎呀!

网友:
IO不良的确会影响CPU供电电压,MS6555主板我就遇到过IO坏引起CPU供电电压升高!!

网友:
是啊,IO会引响CPU电压,但为什么会影响,是不是IO控制着CPU 的参考电压!??

网友A:
引用LZ的话:实时时钟两脚电压分别为0.12V和0.185v(正常)??这正常么,亏你还会去看看波形。

网友:
对,IO和CPU的VID相连的.所以可能会影响CPU的电压.

网友:
因为IO有好多功能最基本的如:VID他会引起CPU没有电压,偏高或者偏低!

网友:
据说IO是除了时钟电路以外其他什么电路都影响的元件....
CPU主供电自然不在话下啦~~

网友:
在这里IO 起个引导系统作用

网友:
谢谢各位!学习了!再好好的去看看电路图!

网友:
80.都能买块478的主板了..

网友:
就是 技术值这个钱!

网友:
偶菜鸟,愣是没看出来这个正常...
引用 网友A:
引用LZ的话:实时时钟两脚电压分别为0.12V和0.185v(正常)??这正常么,亏你还会去看看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看的出不正常!!!

网友:
你运气真好!我遇到VCORE偏低的总是先想到与VID有关的IO,但从没换好过
倒是自己DIY VID把 VCORE调整正常好了的

网友:
个人理解VID和IO相连,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VID组合变了,所以引起电压偏高或者偏低,你测到VCORE不正常的时候就应该测一下VID的组合正不正常如果不正常再找原因,如果第二次换IO上去还是不正常,那怎么办?

网友:
狠了一下心收了客户80元,嘿嘿 和二手主板差不多的价,客户满意就行
这客户赔了,花80都能买个二手的。把坏板子卖了还能卖个10来元钱呢

网友(2008-03-03):
楼主太狠了。修815主板就收80

网友:
815主板 才 50块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