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BIOS问题..请教下..

楼主(2007-06-15):
我有一块主板..但不知道型号..请问怎么刷BIOS.

网友:
请问,主板是否能点亮?如果能亮,则屏幕左下方有一行文字,类似:
03/06/2002-VT8366-8233-6A6LVJ19C-00
字样,通过这一行标志来识别。

网友:
点不亮啊...怎么办

网友:
看南北桥芯片,IO芯片,这几个一定要一样
如果可以连电源IC,时钟IC都一样,那就基本OK了

网友:
问题是怎么样才可以刷BIOS..我 这块主板..核心..时钟..复位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只要你认为所有电压,时钟,复位,还有其他信号都正常,就可以刷BIOS啊..哪怕他们都不正常,你也可以刷啊,只是注意要备分原BIOS,或者干脆换自己的BIOS芯片刷,代换法~~维修中很场用的

网友:
可是我不知道这块板的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