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两脚都接地了

楼主(2007-06-15):
是  击  穿 了 吗?

谢谢

网友A:
电容短路

电容短路~~~~~~~~~~~~~~~~~~~~~~~~~~~~``

网友:
请问一下是电容本身问题还是
周围电路影响?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

网友:
有些板上了CPU之后,下管那排电容对地阻值很小是正常的,我的815ep电容正极才0.0几,刚开始还以为是短路了,不过板子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
有的电容两端测量的话就像是短路    实际不是得哈

电容本身不容易短路      真的有短路的话注意外围电路

网友:
有些电容测时小到0.042,用的是二极管档,其实不是短路的,真的短路的话一般是小到0.04这样的读数,不要一听到响声就认为是短路,主板与其它的电路板不一样,主板的电阻真的有很多地方小到像短路的值,

网友:
电容二个极接地不一定就是它短路的,你要睇一下它是不是滤波的贴片,如时是的话,最好断开这个电容,再一次测它的二个焊盘是不是还短,如果不短路了,就是它坏了,如时还是短路,那就不是它坏!

网友:
你是把电容取下来测的,还是在路测的?在路测要考滤到外围电路哟,最好取下来测一下。

网友:
取下来测试就一切明了

网友:
嗯,取下来的话是很明显的
是一个2200uf的滤波
好像mos管短路了

网友:
主板上面用的电解电容坏了不会短路的,一般只有特殊的地方用的一些特别的电容坏了才会短路

网友:
拆下来量哈,不一定是电容滴问题

网友:
电容多数会出现容量无或下降,击穿会出现温度升高导致爆裂

网友:
有时候得具体看一下对地阻值,因为万用表一般是小于20欧就会起鸣。一般短路的话都是2、3欧,十几欧的也会起鸣,但不是短路,南桥周围一般都有这样的贴片电容存在,至于为什么是这样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