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针的CPU诚心请教坛内的高手~~~~~~

楼主(2007-06-15):
478针P4的,有一个针脚断了,还能点亮,不过用着心里老不踏实,也想学学技术.诚心请教坛内的高手们焊接断针的方法~!!

网友:
我已经备好了850的风枪和936的烙铁!!

网友:
材料:网线。 把网线铜丝披皮, 铬铁上就行呀!

材料:网线。 把网线铜丝披皮,  铬铁上就行呀!

网友:
看来楼主不像是搞维修的吧?

要学习维修技术不一定从焊接CPU脚位开始哦

这样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哪

网友:
如果焊接技术不怎么可靠建议不要焊了~
有可能废掉CPU!
一般用烙铁(尖头最好) 直接从其他的CPU取个针下来 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A:
网线没试过啊,有用过的吗?

网友:
cpu接针用不到风枪吧?我就用一把936的烙铁啊!从其它的废CPU上取针就可以了!

网友:
是这样
我也是从旧的cpu上拆下
焊上去的

网友:
先拿废的多练习吧,这些是动手的活

网友:
用风枪的话你就发大了。又要多一块废CPU了

网友:
要是能正常用就别焊了,练焊接技术的话找坏掉的CPU试吧.

网友:
用尖頭的烙鐵 去別的費CPU取個引腳 或者是電解電容的引腳都可以  焊接的時候 小心別碰到別的腳  焊接前把引腳處理一下 容易上錫和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线没试过啊,有用过的吗? [/quot
应该行。网线的铜芯较之一般的有钢性.

网友B:
我今天用风枪做了一个478的 还OK 做的我自己都看不出来断过两根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用风枪做了一个478的 还OK 做的我自己都看不出来断过两根针

風槍的接頭用的是大的還是小的啊

网友:
不是最小的
次小的
最小的会吹飞东西的

网友:
谢谢~学习了,我手上就有被我用风枪吹坏的CPU,还是P4 2.4的,,郁闷了几天.不是焊针,是吹CPU背上的电容.现在拿来练手吧,不过还想问个关键问题,就是温度的控制,不管烙铁也好风枪也罢,都会使CPU的温度达到100度以上吧???大家怎么把握温度的呢?

试了一下,用烙铁焊出来不好看.风枪做的就跟原来的一样,不过还是不敢来拿好的焊,呵呵~~

网友:
用风枪要注意温度和风力,我是不敢试,如果风大了点,把所有针都吹没了,那真是没脸见人了
边缘的针脚用落铁就行了,如果是地线,我都不焊的了,不知道有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