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盘线路板电机驱动烧了,换一块同样的线路板可以工作吗?

楼主(2007-06-15):
80G的WD串口硬盘,2005年生产的,问题同上,
更换线路板的话硬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要是完全一样的板应该行的.

网友:
有人说硬盘的固件是写在盘片上的,即使用一样的线路板也不能用。、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来问一下

网友:
固件在盘片和板上都有
WD的换板很多都要换ROM芯片

网友:
WD的换板很多都要换原来的ROM芯片

网友:
具体看下了 如果板子的编号一样就不用换 BIOS
不一样就要看了  驱动芯片跟 主芯片 看下一样吗

要一样了 还要换 ROM
黑盘梯的是 八条腿的 在驱动 旁边 大家看下

网友:
没换过..呵呵.学习中..

网友:
谢谢!正在等待同样的硬盘中。。。

网友:
WD的盘,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因为它的固件包括存储在ROM中的微程序和配置链表、储存在磁盘固件区的引导程序和固件数据,所以要换板好用的话。必须上面的条件要一样才行,而相同ROM的实在是太难找了,所以大家发明的换ROM,而ROM芯片要根据实际电路更换,电路相同或相似的才可以换。

网友:
WD的硬盘这么麻烦......支持ST

网友:
芯片相同的
ROM内容相同
可以使用的

网友:
型号 相同 是最好的

网友:
不错我又学了不少的知识

网友(2007-08-11):
又学到了,呵呵

网友:
我的WD 80G的硬盘,型号为WD800BB-00JHC0,也是2005年出厂的,电路板型号为2060-701292-000的,电机控制芯片都烧穿了.购了一块编号为2060-001292-000的电路板,卖家说可以代换.我把原来的BIOS芯片换到新板上,开机主板BIOS显示WDC ROM MODEL-SABRE-05.01C05,同时在电脑主板BIOS里只可认到40G的容量,不能进入系统,可以听到硬盘几次的启动声音,然后硬盘就没转了.不知是何故呀

网友:
更麻烦了,不匹配。还不如早点把ROM换过来。我换板也出过问题,换回来都不行。磁头定义不一致的话有可能更难处理。

网友:
看看外围还有烧毁的吗,如果没有应按可以把

网友(2007-12-25):
????

固件在盘片和板上都有
WD的换板很多都要换ROM芯片

网友:
我要下东西,  分不够, 没办法刷点分
不要见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