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主板反复重启动3-4次后才能正常进系统

楼主(2007-06-15):
有一块联想P5I848PM主板,冷机开机自检完进入系统引到还没有来得急出现那滚动条走动的那个画面就重新启动,要这样3-4次后,才能正常启动系统,不知道是主板哪个地方有问题?(说明:已经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因为代换了一块主板试过不再出现这现象,这问题主板上没有发现电容明显外观有问题的现象)。

网友:
这是网上对这块主板的说法:
虽然LGA 775接口受到用家及厂商的劣评,但不少厂商还是对它抱有一点希望,全因现时Pentium 4的定价,在同速度下LGA 775的处理器要比Socket 478的便宜,故此不少厂商都开始用上旧的芯片组配上新的接口来打低阶市场,而图中的QDI P5I848PM便是一个例子,其采用了i848P芯片组的主机板配上ICH4,但接口却用上最新的LGA 775 Socket T。
----------------------------------------------------------------------------------------
是否需要考虑电容老化的问题了?

网友:
电容老化,哪儿的电容呀,或者哪方面的电容,是CPU的供电部分的吗?

网友: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现象的呀。指教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前几天我遇到一块ASUS845板,每次开机都要重复三四次才能进去,电容外观一切完整,最后还是把南桥周围的电容全部换掉才好。

网友:
路过

又偷学了不少东西   师傅不要怪我啊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吧,有些外观看不出来,要换了才知道。

网友:
SB旁边的电容老化所至!

网友:
电容外表好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啊??
那么多要换不是很麻烦的吗

网友:
嗯,最麻烦的电容就是外面看不出来的那种

网友:
你们所指的南桥旁边的电容是指的电解电容还是颗粒的电容?

网友:
SB旁边不都是贴片电容吗

网友:
电容坏能引起蓝屏吗,如果能的话不是要还很多

网友:
我昨晚把CPU的供电的电容(电解电容1500U/16V)换了还是那样,应该把范围锁写在哪部分的电容上,是电解电容还是那些颗粒的电容、?

网友:
既然已经能进系统,我觉得与电容关系不大。电容已经完成了能量的供给。在进系统的过程中要加载硬件。你可以试一下将板载的网卡、声卡等全部屏蔽掉试一下,如果有跳线最好硬屏蔽。

网友:
今天中午,我把南桥供电的电容代换了,还是要重启动3--4次才能启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