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冠盟GMI845GL/GV主板通电南桥巨烫通病

楼主(2007-06-15):
接收一批冠盟GMI845GL/GV主板,都是开机南桥就巨烫,换北桥供电管,开机一切正常.有碰到这个板子南桥发烧的直接换供电管.
通病

网友:
老大,哪个是供电管啊,能否发个图上来

网友:
是不是就AGP槽边上的那个??

网友:
没有AGP槽,就是北桥和PCI中间的那个场管.

网友:
多谢经验 学习了...........

网友:
顶,845的板这个绝对算是经典的通病了

网友:
就是南桥和北桥之间的一个管!
叫南北桥通讯电压!

网友:
我有片845也是南桥爆热啊,等下研究一下看看。

网友:
这问题早说烂了,,
就是那个管拉

网友(2007-09-29):
能不能说下原理? 管子坏了, 电压高了发烫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也算是个经典例子,支持发贴

网友:
南桥挂拉..............

网友(2008-03-20):
开机南桥就巨烫,为什么换北桥供电管呢?是公用一个场管??????

网友:
靠,这种板子坏的也太多了!换个管子基本上就好了!

网友:
南北桥 都是有vddq电压的 电压不正常的话 南桥就会十分的烫手

网友:
原来如此.赶快去看看....

网友:
这种现象在华硕主板上也是通病啊! 呵呵............

网友:
就是想知道
碰到这种情况
坏掉的mos在线测能测出来是坏的吗
还是软击穿呢

网友:
对新手来说,这个贴子还是很有价值的,支持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