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溥107F5有信号时有光栅无图像

楼主(2007-06-15):
飞利溥107F5的机子,不接信号线时,一切正常,屏幕显示“无信号输入”,但是,一接上信号线,便没有图像,但有光栅。请教各位兄弟帮忙!

网友A:
先刷个ROM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预视放处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ROM试试.

刷过了,没用。

网友:
是不是行场信号 没有到CPU啊

网友:
行场信号应该到CPU了,不然应该会是没有信号,排除ROM问题应该就是预视放部分的问题,看三阴极公共部分电路有哪里短路了没.

网友B:
重点查一下视放的小信号处理部分。还有你要把电压的变化情况报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一下视放的小信号处理部分。还有你要把电压的变化情况报上来。

  支持你的说法.前置视放的各种工作条件.
比如果总线.逆程脉冲,对比度控制.钳位电路这些.
  行场同步信号已经到CPU了.不然是不会有光栅的.有光栅证明行场路基本正常.

网友:
有光栅那说明行高压部分没问题查视放电路

网友:
我换过一个同型号的尾板(尾板是好的),情况还是一个样。

网友(2007-12-21):
我现在这台107F56的跟你的是一样的故障,请问LZ的机子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看看行场信号有没到CPU,你说换个小板说明问题在输入断了...

网友:
尾板都换了,也刷了还不行那就是对比度控制.钳位电路这些有问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