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kda7i 桥烫手

楼主(2007-06-15):
正常开机后usb可以检测到 驱动也可以加上 但是不可用 无法显示设备 后来不跑代码 过一两分钟断电 请问待机电压应该是多少,待机电压由那个管供给(桥附近有两个1117 上面的输出1.61v 下面的输出3.39v)
驱动
断电

网友:
谢谢 各位高手 本人在线等待

网友:
紧急求助
谢谢

网友:
开机后发热看看南北桥通讯电压!
在就是打一下USB对地阻值!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还有自动断电要考虑散热和ATTP1(板上有的话)
打南桥到PCI阻值,USB阻值....主要是判断南桥是否局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