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560-PE液晶开机几分钟后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07-06-15):
该显示器没有独立的电源适配器,而是由主机电源盒中的+12V供电,所以排除电源部分问题,一般此类故障大多由于虚焊引起,拆开机壳,仔细查看高压板,发现电感线圈L201焊脚根部发黑,用烙铁刚一加热,焊锡便和引脚分离了,明显这里虚焊,将L201引脚刮干净后上锡,另外将怀疑的几个焊点都加焊了一遍,合上机壳试机一天,故障没有重现。

很多液晶显示器的高压变换板的电感线圈容易虚焊,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希望大家注意。

网友:
联想的17出个毛病

网友:
我倒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的话也就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是AOC代工的吗?
是通病还有一款显示器电源接头容易虚焊
出现不通电故障

搞不清是哪里代工的,是高压板的电感线圈虚焊而不是电源接头虚焊。
其他品牌的显示器有些也容易这个地方虚焊,我只是修的这个型号的一款,不敢说是这个型号的通病

网友:
这种故障是最常见,也是最好赚钱的了

千万要感谢厂家,有这些又赚钱又好修的问题

网友:
hp有款机子也有这病,看到这款和AOC的一款我徒弟都偷偷的乐

网友:
这款多数是AOC代工,这种现像是通病,

网友:
代工的产品品质太差了

网友:
就爱修这样的毛病

网友:
这样的 故障 赚钱多啊  哈哈哈

网友:
9楼说的对。HP 有几款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代工的产品品质太差了很多液晶显示器的高压变换板的电感线圈容易虚焊,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

网友:
这种问提好修哦,几分钟就可以搞定。来钱太快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