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3842八脚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7-06-15):
想问下各位师傅,3842的块子是不是七脚有电压了,8脚就会有5V的电压啊,我一个LG的显示器,3842和外围电路都换个遍,8脚还是没有5V电压,怎么回事啊?

网友:
7脚电压要到16v 以上3842才能工作呢

网友:
8脚是参考电压,是用来判断3842是否正常工作的依据。7脚必须有16V以上的电压才能启动。

网友:
8脚一般都是做参考电压用的呀.并且提供电压给4脚的RC振荡器.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我再仔细量下7脚的电压

网友:
3842不工作的话8脚是没5V的。修3842的电路主要就是看7脚有没15左右的供电。如过7脚电压不稳的话。电压是跳动的。说明3842根本没工作

网友:
换一个16V以上的外接电源试试

网友(2007-07-17):
顺便查看一下负载  有时候负载过重会被误认为是电源问题

网友:
如果电源保护了 8脚也停止输出5V

网友:
如果查不出原因,可以使用8楼的建议,使用单独的外接16V电源。如果仍然8脚无5V电压,那就要查123脚的阻容了。

网友:
太费劲了,用电源模块吧。很好的。

网友:
3842很好修的,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