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845PE内存有时过有时不过

楼主(2007-06-15):
老师们!
我有一昂达845PE主板一加电就自动复位但是CPU  内存有时过有时不过  CPU电压1。75  V    内存 2。53 V            北桥  1。8V正常              内存时钟有                    CPU座也 是完好的
IO型号W83627HF --AW    还请教大侠指点昂达的主板有什么通病没有?

网友:
座子或者北桥....空焊
通病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补充一下

有时跑FF    有时跑C1    A1  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