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硬盘版的R.S.T

楼主(2007-06-15):
大家好。今天我下载了一个硬盘版的R.S.T,启动RST后,但不知道怎么使用,特在此请教:
Baes RAM Test
Extended ram TEst
L2 cache Ram Test
列出这三个选项,不知道怎么选择。请教:什么情况下,选第一个,什么情况下,选 二个……
多谢。。。
看了本论坛的R.S.T文章,没有讲解这三个的。谢谢你们,在线等!
硬盘

网友:
哎呀,谁来帮帮我!
哎呀,谁来帮帮我!哎呀,谁来帮帮我!

网友:
应该是你的软盘损坏,或是软驱有问题

网友:
继续求教中!
继续求教中!继续求教中!继续求教中!继续求教中!

网友:
选择第二项,是进行内存测试.

网友:
飞翔说的对! 第三项是测CPU L2缓存的。

网友:
第一项是什么.
第一项是什么?谢谢大家

网友:
第一项好像基本内存测试,1M以后的内存测试,第二项是从1M开始的测试。你一个一个的试不就行了。

网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学习了!谢谢大家,学习了!

网友:
第一选项是测试物理内存中基本内存地址(<640K),
第二项是扩展内存地址,
第三项是测试你CPU的L2 cache。
一般是用第二项测试的。

网友:
大家说的很好,我本来有点懂的,现在经你们这么一说,哈哈
我更清楚了,谢谢,学习中呀!

网友:
有点迷糊,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2007-08-21):
11楼说的就是正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