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不起主板

楼主(2007-06-15):
有2个电源带不起我的主板了,测量各个电压都正常.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不会吧,二个都启动不了,是不是你没有插CPU的那四个针呀,没有道理的,就是20+4的那种呀,你最好能说一下你的主板是不是P4还是P3的,还是现主的主流的,不然不清楚,

网友:
什么叫带不起???

网友:
可能他说的是负载保护。。。。

网友:
是沒有任何反應還是???  把問題描述清楚一點。。

沒見過這種現像,換個功率大一點品牌電源試一下,

网友:
说的太不清楚了没法说看法~~~

网友:
是不是俩电源都带的一个主板啊?????
能不能是主板坏了啊????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电源没病呢???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的,p3长电,空载短绿线和地可以工作,测电压基本正常
上P3或20pin的P4主板后点不亮,换好的p3电源就点亮了
应该是电源有故障,换电容、整流管等依旧,不知是电源哪部分的问题?PG信号?

网友:
PG低,3.3V,5V,12V负载能力不行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说的不明白,带不起-(我的意思就是不能正常工作,但是还能工作)我用的是P4的板子,但这2个电源只能用在P3板子,以前这2个电源是能带起P4板工作的.

网友:
呵呵,可能是老化吧,各路电压输出功率达不到所需的要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