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张老先生,谢谢进来帮个忙。

楼主(2007-06-15):
张老先生你好,得知你现在研究硬盘维修与数据恢复,我想请教一下:

我有个希捷的80G硬盘串口1代的,型号:ST38011AS    原因是这样的,本来是用两个来组RAIDO的,现在不想组了所以拆了下来,但是两个硬盘只有一个能正常用分区软件分区,剩下一个出现错误! 说一下这个有问题的硬盘:在主板的BIOS能认得到,第一次用PQ8.05分区提示分区表错误了!无法分区,我接下来就考虑用系统盘在安装过程想应该可以分的,但是我错了,系统盘检测到硬盘有C/D/未分区 等,我不是马上安装系统,而是直接删除了C盘,成功,再删除D盘是提示无法删除,跟着电脑就自动重启了! 知道后果严重了!启动后无法找到硬盘,但是主板bios还是可以看到硬盘的。就是无论用什么分区、低格软件都无法找到硬盘!试过用MHDD、THDD、PQ805 、DM 、还有希捷的专用修复软件, 一旦启动电脑打开上述软件后硬盘灯常红了,狂读,但是屏幕只有黑屏了,左上角一个光标在闪! 以为这些软件能找到硬盘呢,但是等了好久还是黑屏+光标闪动。。晕死了。我该怎么办??
  还有我也想学修硬盘,不知道用什么工具? PC3000? 网上叫卖的有好多种类啊,到底用谁出的强些又稳定呢? 暂时看到“ 八喜、ACE、ACE强盗出的PCI3000 、”  又有810 、815、845版本的,都不知道真正用什么版本的好,请老先生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串口硬盘维修没有搞过,因为当时没有坏的,自己没有买过,所以没有基本认识。而且很多工具不支持串口盘。我至少有一年没有动手的机会了。
如果MHDD 能支持的话(我没有试过),或者找个能清串口盘MBR的,把MBR清掉应该就可以了。可以用我发在论坛上的flobo试一下。

关于那个好的问题可以直接去
www.intohard.comwww.hddtool.com 自己去看。我还没有用过pc3000 for windows。

网友:
非常感谢张老先生。

网友:
MHDD4.6支持串口

网友:
晕,刚才用-易我分区软件查到 是硬盘的分区表被删了,所以无法进入,现在重新写分区表中。。希望没事哦,我的80G串口啊,坏了就可惜了。

网友:
不会坏的,只是分区表出现错误,不会有大的问题的!

网友:
你最好用SATA转IDE的试一下,所有的软件都能运行,SATA的很多软件在DOS下还不支持的,你可以试一下用另外一个启动,坏盘作从盘试一下,用易我数据恢复向导试一下吧,易我易我分区表先测一下,现在MHDD只有高版本的支持SATA,就是4.6以上版本,2.9的不行了,

网友:
你当时最好全盘删了再分区就不会有以上的后果了,

网友: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啊。。。。

终于修好了!!晕死了。太高兴了。。。。

我在网上下了个“ 易我分区‘ 这个软件,在windows下搞定重建分区表!!成功了。。。

具体操作:

我把这个盘挂到一台也是用SATA硬盘的电脑上,不过是先启动好了系统后才热插拔上去的,等了好久终于认出硬盘来了,启动易我分区软件,哈哈,提示硬盘2分区表严重损坏,问是不是要重新创建分区表,当然点”是“ 了,这样又扫了30分钟,完成! 但是这个软件奇怪,扫完的数据是存在内存上的,还要在软件中保存一下才能生效,同时要求重启电脑,点”重启“   吼吼 ………… 终于可以成功进入系统了,以前要是同时挂坏的盘上去是不能进入系统的!!! 现在已经分好区了。谢谢。。。 谢谢大家,再次感谢。
太激动了,不懂表达了,失态哦。。。请大家别见怪。。。

网友:
我的80G sata 又复活了,晕,没造成损失真是万幸万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