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5):
一块EP-8KTA3PA0主板,上假负载后输出电感无电压输出,上CPU(462)后仍然没供电输出,更换6301及6601后还是不行!测过CPU供电电路无问题,请问还应该测量哪些地方,望高手解答,谢谢!
cpu
cpu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IC挂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ic有问题吧,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ic有问题吧,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VID信号

网友:
管子 换了 不行 在把管理芯片也换了

网友:
先打一下所有MOS管的G级对地阻值,哪个不行换哪个,最好全部换了,电源IC再换一次

网友:
查查6301的SS脚,看看是不是为低电平,如果是,换那个脚上的电容.

网友:
电源场效应管有正常的供电吗???+12V
不上CPU时电源管有多少电压输出呀????
分析以下看看是在负载电路还是在电源管理

网友:
还是8楼说的有道理啊,你自己查一下吧

网友:
换一下IO芯片看看怎么样?

网友:
如果滤波电容没有鼓包,就先换电源IC,还不行换IO!两天前就遇到IO问题引起CPU电压偏低!具老师们说IO控制着CPU的参考电压VIDO

网友:
真谢谢各位啊!呵呵!
换了I/0就OK啦!

网友:
通常是电源ic的问题,如果不行就要查线路了

网友:
啊!换io可以解决cpu无主供电,学习了

网友(2008-05-03):
还真是不知道io也影响cpu供电,一直以为它只跟开机电路和一些小型接口有关系。如果能正常开机就很少考虑是它的问题,真是学习了一招。谢谢楼主提出的这个好问题

网友:
如果MOS管G和D极,都没有电压,90%应该是电源IC 挂了,CPU核心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难的是一切正常,打死也不跑CPU,我最头疼,哎。你先看看我的方法行不行。

网友:
南、北桥出问题的板子最麻烦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1店里也有几块这样问题的板子,明天换IO试试,